mild steel 有1.20 和1.25厚的吗?

楼主(2006-11-24):
mild steel 有1.20 和1.25厚的吗?

做冲压件用的,客户图纸是标的1.25。请教各位是不是有1.20厚的? 一般还有哪几个近似的尺寸?

楼主:

??

网友:

1.2和1.25厚的应都有的

网友:

按标准系列有1.2和1.3,1.25可能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