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水刀加工字体?

楼主(2006-11-24):
编程方面我试过caxa,虽然可以做出符合要求的图,但G代码编制时非常麻烦,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软件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编制G代码非常麻烦指的怎么麻烦,你用的CAXA电子图板来做文字吗?你是怎么编制G代码的呢?计算机编制G代码不存在麻烦啊?
另外,不知道你是用的哪家水切割设备,他们的软件不具备G代码编制功能吗?
请把你的详细情况说清楚,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我用的编程软件每个无法自动生成加工轨迹,因为字体有轨迹交叉的情况,并且还是一个个封闭路径。难道需要手工逐个进行调整吗?
如图:

网友:

CAXA软件是不允许诡计交叉的,你们的水刀设备上的控制软件不带有转换G代码功能吗?我见过的一般都可以的,而且可以允许诡计交叉.
你用的是哪家的水刀产品?我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终于用Mastercam搞定了。哈哈!

网友:

呵呵,恭喜!

网友:

该情况不应该成为问题呀,用各种作图软件画出矢量图,把它转换为dxf文件,采用相应的后置处理软件自动生成G代码文件,再根据各种加工工艺要求手工改动G代码就可以了。Mastercam主要作为加工中心及线切割用,不太适合水刀加工后置处理,所以用Mastercam处理G代码还得根据水刀使用手册的加工情况作相应改动。对于文字加工可用AUTOCAD文字炸开作相应处理,连笔处要与客户商榷作工艺改动,即能满足客户要求又要工艺可行,不过用文字炸开的方法会使处理的字节数猛增AUTOCAD是用很多小的直线段逼近曲线,所以处理容量相当大,再加上目前国产水刀可读写内存又不大,本身设备的监控程序就占了大约50%,同时加工时又不能随机读取程序,故給用户带来很大的不方便。(目前这一问题可能有所改进,使用了更先进的控制系统)通常文字、图形加工都是采用描绘法,把文字轮廓描出再作后置处理,实在复杂的文字图形只好采用多点定位,多段程序顺序加工的方法解决,其出发点主要是解决内存过小的问题。

网友:

看来7楼的朋友所说的情况是基于某家设备的具体情况而言的,实际上内存不大的情况早就已经解决,现在已经不是问题.
另一点说明:很多国产水刀的G代码都是通用的,而相应的代码转换生成程序也不需要再手动改动了.可能你说的是某家的情况,可以多了解了解.

网友:

版主你说的没错,对常规水切割是这样,但对某一加工零件工艺流程或某一操作工习惯而言,通常还是要手工修改后置处理G代码的。如在切割前打孔时,加工熟悉的切削规范材质时,通常都不是采用程序再启动方式继续程序的下一步加工,而是采用编程人员手工增加G04代码延时打孔,让程序自动执行下一步的加工。我可能孤陋寡闻,还不知道目前国产水刀设备那家的后置处理软件(随机带的后置处理软件而不是客户另购的后置处理软件)能够做到针对不同的加工材质自动增加G04代码延时打孔语句的,如有请版主告知。要做到智能化后置处理,还需投入相当大的人力财力建立内联式数据库,而目前国产水刀厂家把精力都放在硬件和市场开发上,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相对少些,这也是国产水刀发展不够快的原因之一吧。不好意识,这是我对目前国产水刀行业的不成熟的一点看法,不对之处望请海涵。

网友:

那是取决于你用的控制系统,可能你用的是通用的数控系统,现在有很多水切割用的专用控制软件,已经很好地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市场上的龙耀水刀,奥拓福水刀等所用的控制系统.

网友(2011-08-22):
目前市面上国产水刀的控制系统主要就是三个品牌:协力控制系统、奈凯控制系统、华兴数控。前面两种是基于工控机的模式,就是运动控制卡插在工控机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