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焊接工艺(手工电弧焊)

楼主(2006-11-24):
朋友们好:

- [" u3 Q0 [ @/ z2 ~

我们公司是做防爆电气产品的,我是负责隔爆壳体制作工艺的,最近遇到焊接工艺方面的问题

我们这里都是普通的手工电弧焊,如果那位仁兄有这方面的经验可否告诉我

 \

多谢了

网友:

你要先说说是什么材料的,焊接要求,接头形式,母材厚度等,有什么问题,好让大家给你想想办法啊

网友:

(一)手工电弧焊的工艺步骤
① 将焊机放置在工件附近,并确定交流电开关的位置以防备突发事件。确保焊机接地,如果用发电机给焊机供电,应确定发电机的开关位置。
② 确保焊机和工件周围区域干燥。
③ 确保电弧附近没有易燃物质,现场准备好灭火器材。
④ 根据工作要求,选择适当的焊条。
⑤ 设置适当的极性和焊接电流。
⑥ 将电缆连接到工件上,必要时把现场的地面打扫干净。
⑦ 准备好焊条、焊接安全用具(防护面罩、防护帽、防护手套和皮鞋)。从步骤①开始就应该带防护眼镜,并一直与防护面罩一起使用。
⑧ 开启焊机,将焊条夹人焊钳,拉下防护面罩,然后引弧并开始焊接。

(二)手工电弧焊重要的工艺及参数
1.焊条直径
主要依据焊件的厚度,焊接位置,焊道层数及接头形式来决定。焊接件厚度较大时,选用较大直径焊条。平焊时,可采用较大电流焊接。焊条直径也相应选大。横焊、立焊或仰焊时,因焊接电流比平焊小,焊条直径也相应小些。多层焊的打底焊,用较小直径焊条。最后收焊时可选用较大直径焊条。

焊件厚度与焊条直径推荐值见表(㎜)
焊件厚度        1.5~2        2.5 ~3        3.5~4.5        5~8        10~12        >13
焊条直径        1.6~2        2.5        3.2        3.2~4        4~5        5~6

2.焊接电流
焊接电流大小,主要依据焊件厚度、接头型式、焊接位置,依据焊条型号、焊条直径来选择。
立焊、横焊、仰焊时,焊接电流要比平焊电流小10%~20%.不锈钢焊条、合金钢焊条因电阻大,热膨胀系数较高,焊接电流大时,焊条会因发红使药皮脱落,影响焊接质量。在施焊中,焊接电流要相应减小。

3.碳钢手工电弧焊时焊条的行走夹角和工艺方法
接头类型        焊接位置        工件夹角(°)        焊条夹角(°)        工艺方法
坡口接头        平焊        90        5~10※        后倾焊
坡口接头        横焊        80~100        5~10        后倾焊
坡口接头        向上立焊        90        5~10        前倾焊
坡口接头        仰焊        90        5~10        后倾焊
角接头        横焊        45        5~10        后倾焊
角接头        向上立焊        35~45        5~10        前倾焊
角接头        仰焊        30~45        5~10        后倾焊
※ 采用厚铁粉药皮焊条时的行走夹角为10°~30°

网友:

3楼回答的很不错,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2008-01-06):
寻求紫铜丝网布的焊接技术

我要把两片方形(70目)的紫铜丝网重叠后在边缘焊接,要求焊缝宽度不大于1毫米,焊缝致密无针孔,边际平直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