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4,移动图形时尺寸线会跑?---[请教]

楼主(2006-11-24):
请问,我在cad2004中画图时,如果移动已经标注尺寸的图时,有的尺寸界线就会跑,不在原来标注的地方,如果COPY就不会跑。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贴个图看看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尺寸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在进行尺寸标注时,一定要把捕捉工具打开,确定捕捉的显示出现后,再进行标注。否则尺寸线有时不会移动的。经验之谈。

网友:

因为你标注的时候没有把尺寸线的标在你所画的对象上,一般都会标注在其他尺寸上,偶也经常有着个问题,不过无所为删除重新标注就好 了

楼主:


网友:

因为尺寸标注设置了关联,线动了尺寸跟着动
command 下打命令 osnap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你的图形移动,尺寸线会跟着的,因它有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