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3.0的安装,老提示-8报警---[请教]

楼主(2006-11-25):
我最近装了一个3.0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提示-8报警,是不是许可的问题,有谁知道告诉我怎么设置许可,谢谢.

网友:

是的!
你用过2000i吗
它的装又回到2000i的那去了
只是改了一点点

网友: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有关的破解.还有就是你的电脑的主机名和网卡.这两项是许可文件不可少的.另外就是设置系统变量,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详解.好像本论坛也有.

网友(2008-02-24):
请楼主看看是否是以下步骤安装的?
步骤1-5

网友:
此帖已经很久,回复的时候没有仔细看看发表日期,估计问题解决了,不该跟帖了.

网友A:
但是目前用的3.0好象到了08年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目前用的3.0好象到了08年都不能用了

不理解你的意思,我现在就用wf3.0。不过mechanica模块无法安装,提示放入第二张碟就卡那不动滴。以前的2.0没出现过这情况,谁能够帮我解决这问题啊?先谢谢了。
【用盗版,是因为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