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的锯条断了,这样修不对吗?

楼主(2006-11-25):
各位前辈:

今天到工厂来,又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们锯床(锯床型号:GD4245/65)的锯条断了,用不锈钢焊条焊好后总是断,今天早上我们用镍条来焊,焊完后打磨结果还是断了。我想请问前辈,是我们那个环节错了吗?还是用的材料不好?我们是直接焊的,是不是因为温度没有控制好?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做?谢谢!

网友:

银焊

网友:

银焊是什么?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你的锯床没有自带对焊电极吗?
一般锯床都有自带对焊装置的啊

网友:

你们说的锯床是干什么用的?锯条有是什么材料的呢?我们用的锯床是用来锯45号钢的材料是锋钢的的,断了就换新的.

网友:

是带锯条吗?用银焊条。

网友:

气焊,用银焊条,当然焊接技术很关键。

网友:

有的锯床是自带对焊装置焊接起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贴。。。。
我们的锯床买的时候没有带对焊装置。。。
如果有前辈知道,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银焊?

网友:

银焊其实是气焊的一种:氧气+乙炔(甲烷)=火焰+银焊丝=银焊;
焊接的好坏很大程度决定于焊工的水平,银焊丝有专卖的,或者买1mm的纯银板剪成宽3~4mm的板条当作填充焊丝;当然气焊焊接还需要焊剂,焊剂的作用是为了利于熔池的溶解和减少氧化;
操做方法采用左焊法,火焰距熔池3~4mm,与工件的夹角85~90°,大的焊接参数,快速焊接。

也可以用直流氩弧焊进行焊接。

楼主:

谢谢黄河湃!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最好说明你用的锯条是什么锯条,如果是双金属带锯条,那你是没办法维修的了,估计你没有维修的设备,需要到专门的双金属带锯条焊接的地方去维修。
一般双金属最常用的焊接方法有用自动的对焊机和氩弧焊机两种,自动的对焊机不需要填料,是融化锯带对焊部位本身做为填料,氩弧焊机需要填料,填料也就是锯带本身背材切成条状当焊条使用。两种焊接方式都需要对焊口进行退火处理,否则会很容易再次断裂,退火后再进行打磨。

网友:

我们工厂以前用的断了就换新的了,没有焊过,要是早来社区,也就能为公司省好多钱了,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焊接完后,也切不了太多的材料 了

网友:

氩弧焊方便些

网友(2007-01-22):

求助:锯条裂口频繁,怎么办?
我们用的锯床是沈阳MEP的SHARK280,锯条用的是amada的T(梯)型齿,锯切的材料有钢管,角铁,方钢。可是最近总是在锯齿端出现裂口。一直找不到原因,联系厂家后,他们也没有找到。现在我的锯条最多用5天,平时可以用1个月。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是不是锯床的问题,进给的速度太大了吧

网友:

锯钢管与角铁,壁厚与齿距问题引起的.
用细齿,小进给量。

网友:

看来楼主说的是带锯娄,刚开始我以为是弓锯床呢?带锯就用银焊了.

网友(2007-04-13):

什么是双金属锯条?

网友(2013-04-20):
锯条的焊接是需要专用设备的,就是上面讲的自动对焊机焊接的,多大的锯条,需要多大的电流,这些都要设定的,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焊接后悔进行自动回火处理的,如果用上述常规的办法去焊接肯定是会断带的

网友:
还有,自己买的锯床是根本不需要买自动对焊装置的,因为这种焊接设备国内做的好的屈指可数,没必要买的。断带的情况下首先看锯带张紧的油缸压力是否超压。如果没有超压的话,则可以几乎确定是锯带本身的问题了。建议买好一点的锯带如日本的阿马达,耐锯等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每天下班后,要将锯带放松,不要一直保持在工作时的张紧状态,这对延长锯带的寿命是有益的。

网友:
没回火吧?用同样的锯条废料切成条状焊丝,然后用氩弧焊。焊完后再回火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