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6工程图---[请教]

楼主(2006-11-25):
1, 我在用SOLIDWORKS工程图自动生成标准三视图时,为什末总是自动标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尺寸,我在工具选项里面修改了很多参数可还是没有用,请问怎样才能把这个自动标注尺寸关掉呢?

2, 我想把自己以前在CAD里面做的图框直接调用到SW工程图中,又该如何操作呢?

3,为什末用SW生成的工程图保存为DWG格式的用CAD打开之后,标注尺寸时发现比例完全不对了,该怎样修改呢?

网友:

呵呵
第一个很简单.点那个有自动标注的视图,然后在特征工具栏里去掉自动标注的那个复选对号即可.
后面两个没做过,因为没有必要.

网友:

第3个问题应该是在保存成dwg文件时用1:1的比例保存,否则保存成的文件比例会发生变化

网友:

转成dwg格式的时候,会有乱码,标注尺寸不对等问题,需要你修改一下映射文件(在安装目录下)

网友:

那我来回答第2个问题:文件-打开-文件类型选dwg-找到你的图框以后,按提示进行就好拉!

网友:

我安照5楼的作了一遍
很好用

网友(2007-04-28):

正在学SW,跟着学了点东西,谁能告诉我SW工程图尺寸怎么改大小吗,在选项里找很久也没看到。

网友:

不大清楚你的意思:尺寸改小?若只改数值那么在左边的特性栏可以直接改。若要象在模型中改并直接零件跟着变尺寸的话。那标尺寸时用模型尺寸标注。工具栏有这个。这样双击可直接改,但大小也会重建后马上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照5楼的作了一遍
很好用
推荐

8 C M/ z2 e2 j

最好在SW中做成模板,,,又不复杂,,

网友(2007-06-08):

我的意思是说在工程图里改整图尺寸的大小比例,就是根据图形实际大小对应尺寸的大小比例。我已经在选项里面知道了,点工具-选项-文本属性-注解字体-尺寸,然后更改高度大小就可以。

网友(2013-05-13):
怎样修改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