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封的问题

楼主(2006-11-25):
现有一个外径是95.6,内径是92.9的圆筒,需要在一端装一个直径是93.1的盖,请问要怎样装才保证不漏水,不用密封圈?

网友:

焊上

网友:

压力多大?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适当做个锥面,进行压装,靠过盈量来保证密封,因为尺寸差别不大,才0.2

楼主:

这个东西不能焊的,
现在想把盖打进去后在沾胶,但这不能保证它不漏水。

这个筒的压力不大,才135高,是装水的。

网友:

你说得不太清楚,材质不知道,基本用途不知道,是附着振动设备的吗?
我只能假设,你的这个容器是不锈钢的,那么,你可以在任一盖的内端面中部焊接或加工一个螺母,在另一个盖的内端面中部焊接或加工一个螺栓,在活动盖的外端面设置一个施力的把手或凹槽,如贝贝大侠所述的在活动盖的环面设置成锥环面,当然,锥面和筒边要光滑接触,这样,打开或旋紧都很方便,在振动场合还可以考虑防松动机构。
一个小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