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utoCAD Select命令的疑惑

楼主(2006-11-25):
AutoCAD 中有个Select命令, 好像它只能用于选择对象,且一旦完成对象选择,打了回车后,就选择集消失,即毫无可操作性,那这个命令有什么用呢?虽然不必使用此命令,但总有个疑惑, 堵得慌。

网友:

在选择命令里就可以设置的.
点SHIFT后..
一栏打勾...

网友(2008-10-15):
晕4,有选择而没有操作有什么用呢?
该命令是透明命令,即在执行其他操作的时候,如果需要选择对象时,你可输入该命令,从而完成各种特殊的选择,如多边形选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