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管器求助

楼主(2006-11-25):
以前没有见过这东西,听说过,老板今天下班前要我明早给个草图,胀Φ57管,要求简单、便宜、自动回程,大家给个建议怎么下手啊 请问哪位大虾有参考图吗?小弟谢过 崩溃中~~~

网友:

你不妨去五金商店问问,应该有φ57专用胀管器,然后买一个正反转的电动机,及可制作一个简易胀管设备,如若没有,及时反馈,再帮你想办法.

网友:

 胀管器的构造 返回-产品展示
一、胀珠:亦称滚柱
采用GCr15轴承钢材质
胀珠是在管子内壁滚压塑性变性的零部件。设计成与胀杆反锥度比例,且头部为圆滑的曲面,避免胀管后,管内形成锐利的角。
二、胀杆:亦称心轴
采用GCr15轴承钢材质
胀杆是利用旋转,将胀珠往外扩胀的零件,与胀珠相同具有锥度。

三、胀壳:亦称滚柱框架
采用45#中碳钢或60Si2Mn弹簧钢
是为了将3根或5根胀珠保持同等间距及防止滚柱脱落的零部件,胀珠槽具有一定的进给角,向右旋转工具胀杆将自动进给,可自动进行胀管。
注:带有轴承座的胀管器,在胀管时将减轻推力,防止弄伤管端及管板,可调节胀珠的有效胀深。

    胀管器用途
二、胀管器用途:
用于管子胀管制造或旧管更换工作,可使各类金属管管壁扩大与管口端板紧密结合,达到受压密封的效果。

网友:

胀管的种类   胀管大致可分为平行胀管、翻边胀管 返回-产品展示
胀管器种类
代号
 管子范围(管子外径×壁厚)

三槽直筒式胀管器
GL-Z3
 规格:Φ6×0.5-Φ76×3

五槽直筒式胀管器
GL-Z5
规格:Φ19×2-Φ152×10

单珠翻边式胀管器
GL-F1
规格:Φ12×1-Φ76×4

双珠翻边式胀管器
 GL-F2
 规格:Φ16×1-Φ76×4

三珠翻边式胀管器
GL-F3
规格:Φ19×1-Φ152×10

调节式胀管器
 GL-T
规格:Φ10×1-Φ152×10

深孔调节式胀管器
GL-ST
 规格:Φ10×1-Φ102×5

深孔式胀管器
 GL-SK
规格:Φ10×1-Φ76×3

深孔轴承式胀管器
 GL-SZ
规格:Φ10×1-Φ76×3

轴承式胀管器
GL-ZC
规格:Φ10×1-Φ76×3

推力式胀管器
 GL-TL
 规格:Φ12×1-Φ76×3

超长深孔调节胀管器(长臂式)
 GL-CB
 规格:Φ12×1-Φ25×1

 平行胀管示意图
  平行胀管主要用于热交换器、冷凝器及锅炉等散热胀管,这种情况下,选用直筒式胀管器、轴承式胀管器,调节式胀管器。
翻边胀管示意图
  翻边胀管是将管端加工成喇叭形,是针对拉伸应力进行加强的胀管方法,主要用于锅炉的胀管,这种情况下选用翻边式胀管器或控制翻边式胀管器。

网友:

胀管器的胀管过程

网友:

胀管的测定计算    返回-产品展示

   胀管器适当的胀管量是因管板孔径,管子外径及管子壁厚的各尺寸,管板及管子材质的不同而不同。
  评价胀管程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管子壁厚减少率,另一种是管子内径增加率。

 Wt:管子壁厚减少率(%)
H:胀管前管板孔径(mm)
D:胀管前的管子外径(mm)
Do:胀管前的管子内径(mm)
d1:胀管后的管子内径(mm)
Wd:管子内径增加率(%)
Do:胀管前的管子内径(mm)
d1:胀管后的管子内径(mm)
C:管板孔径与管外子径缝隙(mm)(C=H-D)

网友:

胀管器的选择方法 返回-产品展示

    选择胀管器必须告之被胀管子的外径和壁厚,以及管板的厚度,胀管器的型号是根据产品的工艺要求而确定胀管器计算公式算出的数值及参数表。

  1)、最小胀管范围值Dmin.的求法
Dmin.=D-δD-2t(1+δt/100)-α
 D:管子外径(mm)
δD:管子外径公差(mm)
 t:管子壁厚(mm)
δt:管子壁厚公差(%)正侧
α:为了插入管子胀管器的余份(0.1-0.2mm)  2)、最大胀管范围值Dmax.的求法
Dmax.=H-2t(1-δt/100) ×(1-Wt/100)+β
 H:瓷饶逢仿(mm)
δt:管子壁厚公差(%)
Wt:管子壁厚减少率(%)
 β:管子胀管器外径的余份(0.2-0.5mm)

    订购时请告知以下事项
  1、管子尺寸 外径D×壁厚t及尺寸公差
2、管子材质
3、管板厚度T1、T2
4、管板材质
5、管板孔径H
6、胀管个数
3、胀管长度A1、A2
8、管子突出量E
  9、管孔间距及排列P1、P2、P3、P4
10、有无润滑油
11、到胀管位置的尺寸C、F
12、管子突出部的张角0°
13、直管部的尺寸S
14、曲率半径R
15、胀管部简图及特记事项

网友:

胀管器的规格 返回-产品展示

 w/ N

三槽直筒式胀管器GL-Z3 规格:Φ6×0.5~Φ76×3 用途:使管子受胀后与管板紧密结合,胀后管内壁表面光洁圆滑。

五槽直筒式胀管器GL-Z5 规格:Φ19×2~Φ152×10 用途:只有管内径≥Φ17以上才可用该种胀管器,它与三珠胀管器比较,由于多了二珠,其摩擦阻力减小,胀管时明显省力,胀管后管子内径圆整且胀珠不易断裂,尤其适用于管壁0.7mm以下薄壁及大管径厚壁管的胀管。

单珠翻边胀管器GL-F1 规格:Φ12×1~Φ76×4 用途:适用管子受胀后与管板紧密结合,使其管口呈12°~15°翻边,主要用于容器进水口一侧管子胀管,以减小水流对管口的冲刷及腐蚀。

/ R& T g- B. X* D/ N m

三珠翻边胀管器GL-F3 规格:Φ19×1~Φ152×10 用途:它具单珠、双珠翻边胀管器的功能,且比之胀管受力更均匀,摩擦力更小,可避免胀管时管子内壁及胀口摩擦拉毛等优点。

& u' V D& Q1 `+ L

调节式胀管器GL-T 规格:Φ10×1~Φ152×10 用途:该胀管器可根据管板厚度,调节胀接长度,通常调节的范围为3-25mm,具有用途广、功能多、使用方便等优点。由于调节套罩在胀珠外面,使胀珠在胀管的过程中,不易脱落,故又称不掉珠胀管器 。

深孔调节式胀管器GL-ST 规格:Φ10×1~Φ102×5 用途:适用于管板深处胀接,伸进长度可根据要求调节。

网友:

呵呵,这不是有朋友来帮你了吗,就是这个东东,而且你需要的型号也有,直接去联系吧,不过有了这个工具还不成,还需配套的加力设备,最好你也联系一下。

网友:

胀管器的规格 返回-产品展示
   深孔式胀管器GL-SK
规格:Φ10×1~Φ76×4
用途:该胀管器适用于被胀管子外端留出部分避开焊接,起到既胀又焊的作用,伸进深度根据工艺确定。

   深孔轴承式胀管器GL-SZ
规格:Φ10×1~Φ76×3
用途:具有轴承式与深孔式两者功能。

   轴承式胀管器GL-ZC
规格:Φ10×1~Φ152×10
用途:适用于管子布局较密的情况下使用,由于胀壳的外边与管子接触面按有滚动轴承,摩擦力很小,可避免管口拉毛,不损坏管口。且胀管省力,多适用于薄壁和管内壁粗糙的胀管。

   推力式胀管器GL-TL
规格:Φ12×1-Φ38×3
用途:主要用于弯管,管端胀接伸进距离有限,使用该胀管器根据用户要求确定。
   控制翻边式胀管器GL-KF
规格:Φ 38×3-Φ70×3
用途:它具备控制胀管率的功能,可控制范围保证在1-1.9%内,是锅炉行业最理想的胀管工具。
   控制直筒式胀管器GL-KZ
规格:Φ 38×3-Φ70×3
用途:它具备控制胀管率的功能,胀管中控制范围保证在1-1.9%内,是锅炉行业的理想工具。

   超长深孔调节式用管器GL-CB
规格:Φ12×1-Φ25×1
用途:主要用于制冷行业中热交换器深度胀管及中间衬板胀管,胀管器长度根据用户要求确定 (深度最长达5米)。

网友:

直筒式胀管器技术参数
http://www.szguli.com/porducts012.html

网友:

翻边式胀管器技术参数

网友:

调节式胀管器

网友:

深孔调节式胀管器技术参数

网友:

P3Z系列电动胀管机

网友:

DZ-A系列轻型电动胀管机

网友:

业火焚城朋友,还有很多,要学会自己在网上查找。
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使一些不知道什么是胀管器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也知道了这种设备。

楼主:

刚埋头苦干一番 上网发现各位老大给了这么多好建议 感激不尽
学机械的一家亲 呵呵
多谢

网友:

谢谢滴水天;
知识越多越好

网友:

不用谢。
这个论坛太可爱了,活跃在论坛的工程师们太优秀了,是他们的行为激励我在学习他们乐于帮人的精神。

网友(2007-01-14):

滴水天大侠,向你致敬!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玩意,受教了。

网友(2007-02-28):

胀管器规格Φ19×1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2007-12-05):
今天长了见识,谢谢了,我正要找加工铜管的相关资料,受益很大!

网友:
向这些伟大的工程师们致敬吧

网友(2008-01-16):
谢谢各位,一体后要多多看看

网友(2008-03-17):
第一次接触,受益受益

网友:
有没有系统点;更详细点的资料?

网友(2009-03-27):
扩大了视野,为今后的工作又多了一分自信!

网友(2010-07-08):
回复 网友A:

订购时请告知以下事项:
1、管子尺寸 外径D×壁厚t
2、管子材质
3、管板厚度T1、T2
4、管板材质

如果不清楚的
可以问厂家哦,0512-63371159

网友:
又见识了一个新的东西,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们那好多厂都做这个东西,今年好象生意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