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斯,该拧的螺丝拧不动---[求助]

楼主(2006-11-25):
哈斯数控加工中心V6,主轴箱换油,看了产品说明,可是该拧的螺丝拧不动,求助!

1 o4 M X' R3 K5 L7 X6 U+ x* @

网友:

一般来说,螺钉是用定扭矩扳手装配的,可能是装配时有胶,最好给厂家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用了密封胶 还有看下旋向

网友:

不可能吧,我是大通(广州)美国哈斯代理商,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不会有啊,可是是你搞错了方向,或者同上面兄弟说的有密封胶,你打电话过来吧,我们哈斯的售后服务是一流的,我想你也是很清楚的吧.

网友(2008-07-24):
最好给厂家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
各种零件加工

联系qq785812695

网友:
采取锤击振动的方式,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2009-10-05):
如何拧的? 用了多大力气 ?

网友:
有条件用火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