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电机和直流电磁阀

楼主(2006-11-25):
请教各位,为什末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堵转或负载过大时会烧毁,而24V直流电磁阀在阀芯卡住,负载很大时,推动阀芯的电磁铁线圈却不会烧坏?

网友:

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堵转时,转差率为无穷大了,定子电流上升,当然会烧了;
24V直流电磁阀或者交流电磁阀本来就设计得可以一直带电的(PS电阻比较大,电流不会大),所以肯定没有问题的,不过电磁阀在选择时,最好根据开(或关)的保持时间来选择常开(关)形式的,线圈长时间带电还是会影响寿命的呀!
以上,用来占个沙发先.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因为这个问题也请教过一位电气工程师,他告诉我交流电机在运转时会产生一个感生电流,这个电流方向始终与定子线圈工作电流相反,所以阻碍了定子电流增大,当电机堵转时,感生电流消失,从而使定子线圈烧毁.他说的这个原因和你讲的转差率不知是否相同.

网友:

绕组线圈中的电流大小是由线圈的直流电阻和交流感抗决定的。直流电磁阀工作在直流中,交流感抗很小,电流基由线圈的直流电阻决定,阀芯卡住时对电流影响不大。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在同步转速时的交流感抗很大,线圈电流很小。在堵转时的交流感抗很小,电流会猛增所至。线圈工作在交流中频率越高感抗越大。

楼主:

这样解释我就清楚了。那末直流线圈中既然没有电流变化,它就没有磁场产生,推动阀芯的力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

直流就不能产生磁场??只是磁场方向是不变的。

楼主:

看来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要恶补一下了,其实这些以前老师都讲过的,可当时没在意。现在真碰到这个问题了才发现自己的浅薄,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网友(2010-02-10):
交流电机堵转时电流很大,易烧毁线圈。而直流电磁阀堵住时,电流并没有上升,线圈发热程度差不多,线圈难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