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直径63的油缸行程800速度设计成每分钟25米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06-11-26):
太笼统,能不能详细点?若是往复运动的话一分钟往复16次,是活塞缸吗?负载与压力情况怎么样?工况怎样?动力是电动机还是柴油机,转速多少?油泵大概选多大的?是什么回路?安全阀换向阀是怎样的?液压系统中只有这一个执行元件吗?大哥你的未知条件太多了.

楼主:
Re: 直径63的油缸行程800速度设计成每分钟25米应该怎么设计

这个油缸是送料用的往复运动推力不太大就是要求送料速度高

网友:
Re: 直径63的油缸行程800速度设计成每分钟25米应该怎么设计

期待中我也想找运行速度快的油缸,推力次要只要速度,油管采用十通径,长约10~20米

网友:
Re: 直径63的油缸行程800速度设计成每分钟25米应该怎么设计

期待中我也想找运行速度快的油缸,推力次要只要速度,油管采用十通径,长约10~20米 行程300望了说了,28的油泵供油

楼主:
Re: 直径63的油缸行程800速度设计成每分钟25米应该怎么设计

我的油管要16通径

网友(2010-09-06):
学习了,我也想知道,最近接触液压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0-10-26):
油管16通径,,貌似很勉强,,运动压力不高最好20~23通径比较合理。。。

网友:
确定工作压力和流量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缸和小挖上的缸差不多,直接参考,每分25米也不算太快,挖掘机比这还快呢,而且挖机缸带缓冲结构,拿过来都可以直接用。

网友(2011-11-23):
未知条件太多了,算不出来,抱歉

网友:
速度每秒400左右,估计一般的结构没法实现,流量和压力的选用也是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算的都不带单位?

网友(2012-01-13):
你是想要算泵的流量吗?理论流量为:63*63*3.14*25000/4。液压油的流速不超过1.5米/秒,自己算管径吧

网友:
大概需要流量78L/min的泵,根据此选电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要设计液压系统还是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