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G71指令的加工

楼主(2006-11-26):
老大门,好久没来,上了一星期夜班.今天遇到个难题~

我说做数控车床的加工的,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我编程序的时候都是按普车工艺来编程,以前都没有大概的尺寸要求.

今天那个图纸惨了,公差1.5丝.

我按图纸加工编程,害怕件干费,都留了10丝的于量.但是干的太慢了.粗加工完.

' e _

在走一遍精加工,补偿后,还得走一遍原来的加工轨迹.速度太慢了,尺寸还不稳定.有什么好办法吗? 急啊~~~

我记的/G71 的时候直接走精加工路线.

按两把车刀行不~~~粗车,精车

不敢尝试~~

网友:

G71U-R-
G71P-Q-X-Z-F-
``
``
N-(P后面的数字)
`
`
``
N(Q后面的数字)
这一段是精加工的程序
你要走最后一刀切除10丝的余量就从
(G71U-R-
G71P-Q-X-Z-F-)
这里开始就行了.
刀具的选择也是在这里进行.
这里要用到"指定行运行"
多试试啊

网友:

注意刀具,转速

网友(2010-12-12):
精车的时候,先用单节选 好刀后再从n1.。。。。。。开始执行程序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分两把刀,粗车,精车,

网友:
精加工余量太少了吧,30-50丝,分粗精车刀加工

网友:
最好用两把刀,粗精分开加工.不是特殊情况10丝太少.因为有时粗加工时.铁销拉出的痕迹就不止10丝,而且余量太少.光洁度也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说的,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
G71 要求是单调递增的  不能交替

网友:
同意楼上,不能交替,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