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型铸件的尺寸精度及外观质量---[求助]

楼主(2006-11-26):
我公司的产品上使用三个铸铝支架件,是代替进口产品的,德国原产的铸铝件是金属模压力铸造,其表面质量以及尺寸精度均很高,现在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砂型铸造,如何达到原产品的质量?

网友:

恩~~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也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的~~要是你的产品是在使用过程中对精度的要求很高,并且是受力件,建议你进行机械加工,既把产品放加工余量,...要是产品只是用来做装饰或者受力很小可以采用砂型直接成型不经过机加~~~
要想用中国的砂型铸造来代替德国的压力摸铸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想就算是在德国也不能用砂型铸造来代替压力铸造.`````还有一种方式可以采取,就是采用其他的造型材料,比如树脂砂造型.可以比砂型铸造表面质量和精度要稍微的好些...但是价格相对较高...
要是还想表面质量更好~~~建议你采用失蜡铸造~~~但是价格更高..可能比压力铸造还高.

网友:

呵呵~~鞠工~~你好啊~~我是小张啊~~~
在您面前确实是班门弄斧了~~~呵呵`~~我才想起来是你~
欢迎在这个论坛多多发表意见啊~~~~

网友(2007-01-25):

砂型铸造要是能达到金属型压力铸造的质量,金属型压力铸造的工艺就可以取消了。要提高表面光洁度用喷细砂的工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