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生锈,钢材中偷工减料了什么?---[请教]

楼主(2006-11-26):
路边小店做的不锈钢花架生锈了,能分析出钢材中偷工减料了什么?

网友:


网友:

应该是这个

网友:

不锈钢也会生锈的,不是说不锈钢就一定不生锈,这是正常现象呀!

楼主:

问题出在路边的不锈钢加工小店他们进料的生产商为了利益最大化,在材质上肯定是做了手脚的,
是非正常生锈。

网友:

装饰管一般是201,202等牌号做的,本来就容易生锈.加上近半年多不锈钢的价格急长近两倍,什么材料都会有了,一点不奇怪.

网友:

有些牌号的不锈钢是会生锈的。不是一提不锈钢就都不生锈,路边小店用的不锈钢可能是那种也生锈的不锈钢,这种牌号的不锈钢价格便宜。

网友:

我们四年前的产品,用的是1Cr17材料做的水分流块也是不到几个月就生锈的,是材料选的不行呢?还是也是材料成分问题呢?

楼主:

还有的不锈钢材料过了一段时间后,不能说是生锈了,但表面会起变化,看上去很脏,擦不掉。

网友:

不锈钢肯定会生锈的,不生锈是指某种材质的不锈钢在某种环境一段时间内不生锈,花架生锈可能是生产厂商为了降低成本选用了材质较差的不锈钢。
不锈钢根据耐腐蚀性的选用原则
一定要考虑所处的环境条件和耐腐蚀的类型。成本效益最好的不锈钢是
既能提供所要求的使用寿命期内足够的耐腐蚀性,而又不浪费过多的合金。
选用不锈钢最好从304/304L型开始,这种不锈钢在技术规范中无论何
时使用都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的使用机会;这种不锈钢最耐氧化性酸的腐蚀,适用
于一般腐蚀的许多环境。
316/316L型不锈钢有点类似304型不锈钢,但是,它添加了合金元素钼来提高它对许多工业腐蚀性化学剂和溶剂的耐腐蚀能力,特别是耐氯化物引
起的点蚀的能力。
不要求优良的耐席蚀性能时,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430型不锈钢可能是
最适当的耐腐蚀等级。尽管它的耐腐蚀性能比304型不锈钢低,但是,它的
耐腐蚀能力足以满足食品,淡水及非海洋性环境的要求。对那些只要求极低
的耐腐蚀性的用途,可以选用405型不锈钢,它可以耐肥皂、酒精、原油、
汽油、水银和其他弱腐蚀性试剂的腐蚀。上面讨论的5种不锈钢蚀等级排序(405、430、304、316、20Cb-3耐腐蚀性从弱到强),基本类型304不锈钢排于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的不锈钢材料过了一段时间后,不能说是生锈了,但表面会起变化,看上去很脏,擦不掉。

附表

看看你对应的是那种情况,再采用相应的清洗方式.

 N- R0 W( _

8 u8 [: z4 ` P* a

  H4         }  }$
! `( r2 Y @

表面状态fficeffice" />

洗涤方法

灰尘以及易除掉垢

肥皂、弱洗剂或用温水洗涤

标签及贴膜

用温水、弱洗涤剂来擦洗,粘结剂成分使用酒精或有机溶液

脂肪、油、润滑油污染

7 R& V* \ V% A( _ R6 t: M: _6 U

用柔和的布或纸擦干以后用中性的洗涤剂或氨溶液或专用洗涤药品来洗涤

漂白剂以及种酸附着

: ~. I6 c5 F P% ^6 Z* k

立即用水冲洗,用氨或中性碳酸苏打水溶液里浸泡,后用中性洗涤剂或温水洗涤

有机碳化物附着

浸泡在热的中性洗涤剂或氨溶液然后用含弱研磨的洗涤剂洗涤

指纹

用酒精或有机溶剂(乙醚、苯),用柔软的布擦干以后再用水洗涤

彩虹纹

过多使用洗涤剂或油引起,洗涤时用温水中性洗涤剂

焊接受热变色

--10%硝酸或氢氟酸溶液洗涤以后再用氨水碳酸苏打淡溶液中和处理然后用水洗涤--专门洗涤药品使用

 _7 D g* h5 o

表面污染物引起的锈

--使用硝酸(10%)或研磨洗涤剂洗涤--使用专用洗涤药品

楼主:

谢谢伊利

网友:

其实不锈钢分很多种的~~未必是减少了镍的加入量,
不锈钢分为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等~~一般
加入的成分是镍和铬.不锈钢之所以不锈是因为合金元素的加入.
拿奥氏体不锈钢举例,,之所以不锈是因为镍的加入让钢在凝固后
结晶处于奥氏体区,奥氏体区没有碳层的存在,所以不能形成原电池
所以起到了防锈的作用了~~~

网友:

但是大家注意并不是说只要是奥氏体钢就可以防锈,因为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结晶
过程~~~老实说我也很久没有看书了~~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比如高锰
钢其实也是奥氏体钢,它的抗冲击能力很高是因为奥氏体在冲击时变成细小奥氏体
晶粒,加工硬化,钢的强度瞬时增加很多,所以可以抗冲击,这也是高锰钢比较难
加工的原因.

网友:

应力腐蚀开裂(SCC):是指承受应力的合金在腐蚀性环境中由于烈纹的扩展而互生失效的一种通用术语。应力腐蚀开裂具有脆性断口形貌,但它也可能发生于韧性高的材料中。发生应力腐蚀开裂的必要条件是要有拉应力(不论是残余应力还是外加应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和特定的腐蚀介质存在。型纹的形成和扩展大致与拉应力方向垂直。这个导致应力腐蚀开裂的应力值,要比没有腐蚀介质存在时材料断裂所需要的应力值小得多。在微观上,穿过晶粒的裂纹称为穿晶裂纹,而沿晶界扩图的裂纹称为沿晶裂纹,当应力腐蚀开裂扩展至其一深度时(此处,承受载荷的材料断面上的应力达到它在空气中的断裂应力),则材料就按正常的裂纹(在韧性材料中,通常是通过显微缺陷的聚合)而断开。因此,由于应力腐蚀开裂而失效的零件的断面,将包含有应力腐蚀开裂的特征区域以及与已微缺陷的聚合相联系的“韧窝”区域。

    点腐蚀:点腐蚀是指在金属材料表面大部分不腐蚀或腐蚀轻微而分散发生高度的局部腐蚀,常见蚀点的尺寸小于1.00mm,深度往往大于表面孔径,轻者有较浅的蚀坑,严重的甚至形成穿孔。

    晶间腐蚀:晶粒间界是结晶学取向不同的晶粒间紊乱错合的界城,因而,它们是钢中各种溶质元素偏析或金属化合物(如碳化物和δ相)沉淀析出的有利区城。因此,在某些腐蚀介质中,晶粒间界可能先行被腐蚀乃是不足为奇的。这种类型的腐蚀被称为晶间腐蚀,大多数的金属和合金在特定的腐蚀介质中都可能呈现晶间腐蚀。晶间腐蚀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腐蚀破坏,它与一般选择性腐蚀不同之处在于,腐蚀的局部性是显微尺度的,而宏观上不一定是局部的。

    缝隙腐蚀:是指在金属构件缝隙处发生斑点状或溃疡形的宏观蚀坑,是局部腐蚀的一种形式,它可能发全于溶液停滞的缝隙之中或屏蔽的表面内。这样的缝隙可以在金属与金属或金属与非金属的接合处形成,例如,在与铆钉、螺栓、垫片、阀座、松动的表面沉积物以及海生物相接烛之处形成。

    全面腐蚀:是用来描述在整个合金表面上以比较均勺的方式所发生的腐蚀现象的术语。当发生全面腐蚀时,村料由于腐蚀而逐渐变薄,甚至材料腐蚀失效。不锈钢在强酸和强碱中可能呈现全面腐蚀。全面腐蚀所引起的失效问题并不怎么令人担心,因为,这种腐蚀通常可以通过简单的浸泡试验或查阅腐蚀方面的文献资料而预测它。

    均匀腐蚀:是指接触腐蚀介质的金属表面全部产生腐蚀的现象。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对耐蚀提出不同的指标要求,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1. 不锈钢 指在大气及弱腐蚀介质中耐蚀的钢。腐蚀速率小于0.01mm/年的,认为是\"完全耐蚀\";腐蚀速率小于0.1mm/年的,认为是\"耐蚀\"的。

    2. 耐蚀钢 指在各种强烈腐蚀介质中能耐蚀的钢。

    2.各种不锈钢的耐腐蚀性能

    304 是一种通用性的不锈钢,它广泛地用于制作要求良好综合性能(耐腐蚀和成型性)的设备和机件。

    301 不锈钢在形变时呈现出明显的加工硬化现象,被用于要求较高强度的各种场合。

    302 不锈钢实质上就是含碳量更高的304不锈钢的变种,通过冷轧可使其获得较高的强度。

    302B 是一种含硅量较高的不锈钢,它具有较高的抗高温氧化性能。

    303和303Se 是分别含有硫和硒的易切削不锈钢,用于主要要求易切削和表而光浩度高的场合。303Se不锈钢也用于制作需要热镦的机件,因为在这类条件下,这种不锈钢具有良好的可热加工性。

    304L 是碳含量较低的304不锈钢的变种,用于需要焊接的场合。较低的碳含量使得在靠近焊缝的热影响区中所析出的碳化物减至最少,而碳化物的析出可能导致不锈钢在某些环境中产生晶间腐蚀(焊接侵蚀)。

    304N 是一种含氮的不锈钢,加氮是为了提高钢的强度。

    305和384 不锈钢含有较高的镍,其加工硬化率低,适用于对冷成型性要求高的各种场合。

    308 不锈钢用于制作焊条。

    309、310、314及330 不锈钢的镍、铬含量都比较高,为的是提高钢在高温下的抗氧化性能和蠕变强度。而30S5和310S乃是309和310不锈钢的变种,所不同者只是碳含量较低,为的是使焊缝附近所析出的碳化物减至最少。330不锈钢有着特别高的抗渗碳能力和抗热震性.

    316和317 型不锈钢含有铝,因而在海洋和化学工业环境中的抗点腐蚀能力大大地优于304不锈钢。其中,316型不锈钢由变种包括低碳不锈钢316L、含氮的高强度不锈钢316N以及合硫量较高的易切削不锈钢316F。

    321、347及348 是分别以钛,铌加钽、铌稳定化的不锈钢,适宜作高温下使用的焊接构件。348是一种适用于核动力工业的不锈钢,对钽和钻的合量有着一定的限制。

网友:

针对一些常用化工介质谈谈选材的要点:
    1.硫酸  作为强腐蚀介质之一,硫酸是用途非常广泛的重要工业原料。不同浓度和温度的硫酸对材料的腐蚀差别较大,对于浓度在80%以上、温度小于80℃的浓硫酸,碳钢和铸铁有较好的耐蚀性,但它不适合高速流动的硫酸,不适用作泵阀的材料;普通不锈钢如304(0Cr18Ni9)、316(0Cr18Ni12Mo2Ti)对硫酸介质也用途有限。因此输送硫酸的泵阀通常采用高硅铸铁(铸造及加工难度大)、高合金不锈钢(20号合金)制造。氟塑料具有较好的耐硫酸性能,采用衬氟泵(F46)是一种更为经济的选择
2.盐酸  决大多数金属材料都不耐盐酸腐蚀(包括各种不锈钢材料),含钼高硅铁也仅可用于50℃、30%以下盐酸。和金属材料相反,绝大多数非金属材料对盐酸都有良好的耐腐蚀性,所以内衬橡胶泵和塑料泵(如聚丙烯、氟塑料等)是输送盐酸的最好选择
3.硝酸  一般金属大多在硝酸中被迅速腐蚀破坏,不锈钢是应用最广的耐硝酸材料,对常温下一切浓度的硝酸都有良好的耐蚀性,值得一提的是含钼的不锈钢(如316、316L)对硝酸的耐蚀性不仅不优于普通不锈钢(如304、321),有时甚至不如。而对于高温硝酸,通常采用钛及钛合金材料。
    4.醋酸  它是有机酸中腐蚀性最强的物质之一,普通钢铁在一切浓度和温度的醋酸中都会严重腐蚀,不锈钢是优良的耐醋酸材料,含钼的316不锈钢还能适用于高温和稀醋酸蒸汽。对于高温高浓醋酸或含有其它腐蚀介质等苛刻要求时,可选用高合金不锈钢或氟塑料。
5.碱(氢氧化钠)  钢铁广泛应用于80℃以下、30%浓度内的氢氧化钠溶液,也有许多工厂在100℃、75%以下时仍采用普通钢铁,虽然腐蚀增加,但经济性好。普通不锈钢对碱液的耐蚀性与铸铁相比没有明显优点,只要介质中容许少量铁份掺入不推荐采用不锈钢。对于高温碱液多采用钛及钛合金或者高合金或者高合金不锈钢。
    6.氨(氢氧化氨)  大多数金属和非金属在液氨及氨水(氢氧化氨)中的腐蚀都很轻微,只有铜和铜合金不宜使用。
    7.盐水(海水) 普通钢铁在氯化钠溶液和海水、咸水中腐蚀率不太高,一般须采用涂料保护;各类不锈钢也有很低的均匀腐蚀率,但可能因氯离子而引起局部性腐蚀,通常采用316不锈钢较好。
    8.醇类、酮类、酯类、醚类  常见的醇类介质有甲醇、乙醇、乙二醇、丙醇等,酮类介质有丙酮、丁酮等,酯类介质有各种甲酯、乙酯等,醚类介质有甲醚、乙醚、丁醚等,它们基本没有腐蚀性,常用材料均可适用,具体选用时还应根据介质的属性和相关要求做出合理选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酮、酯、醚对多种橡胶有溶解性,在选择密封材料时避免出错。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单位不锈钢用得很多,自己也收集和整理了不少资料,现在又学到了很多。

网友:

楼上列的资料好全啊。。我去年做的楼梯扶手买的是304的不锈钢,结果也生锈了,刚开始以为是和普通金属放到一块的缘故,结果查来查去是供货商卖给我的是302。。。真是气愤!

网友:

什么东西都是相对而言的,要看具体使用情况和里面的原理,楼上的几位都分析的很清楚了.

网友:

所以建议大家在大宗购买时先要分析其成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20楼的,怎么分清成分?说个方法塞?

楼主:

我曾看到过铁管外面镀层镍冒充不锈钢管,后来这镀镍层象纸一样可以揭下来。
不锈钢最基本的定义是铬含量超过12%
路边小店的不锈钢管铬含量是否超过12%?其他镍、钼、锰、硅、钒或稀土元素含量又如何?
碳含量是否严格控制(越少越耐锈)?都值得追究!!

有的不锈钢生锈是人们选材不当造成的。

网友(2007-10-04):
最近做一台拉头滚洗机.自来水加强酸,强碱.材料进口316;用没4-5个月就开始漏水(缝隙腐蚀),不知道是不是选错材料.如果是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
中国的产品就是这样,一样的东东非要搞出N个品种来,从最差到最好都有,这就为奸商提供了骗老百姓的机会,吃亏的总是咱老百姓

网友:
1Cr18Ni9Ti不生锈,别的多少都生锈吧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304不锈钢经盐雾实验后还是会局部生锈。

网友:
材料腐蚀是正常现象,所以这个要定期保养,焊接部位也是做容易腐蚀的地方,做个钝化处理也就好多了,再定期加个保养,可以延缓腐蚀速度。材料表面划伤也会引起腐蚀。

网友:
316、304一般来说不会生锈,405之类是会生锈的,但价格便宜一些

网友(2007-11-14):
本来不锈钢就会生锈阿

网友:
没有绝对的不锈的,只是材料在某种环境下的耐腐蚀性。
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下材质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