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用G71什么情况用G73,怎么区分啊

楼主(2006-11-26):
我新手上路,请多多帮助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般G71用在棒料毛坯循环切削上,切除的余量较大.而G73用在锻造或铸造件(主要是锻造件),有一定的形状 ,也就是仿形加工.

网友:

g71用于棒料,g73用于铸件。

网友(2010-01-25):
G73我都很少用。大多数用G71。G72。除非是一些特殊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