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学好数控应该看那方面的教材?---[求助]

楼主(2006-11-26):
拜托各位,要想学好数控应该看那方面的教材啊!我爱数控爱的发狂

网友:

数控英语方面的教材。
数控工艺方面的教材。

网友:

太多了,首先要了解机械加工原理,明白切削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过去操作普通机床的师傅很有经验的。

网友:

微机原理和PLC等等,多要知道一点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上路,大学修的是机械制造,现在教数控,感觉像掉入知识黑洞,每天都贪婪地学到半夜。“数控”的概念太广,得先找个切入点,我这两年在学数控加工,一边教书一边学,刚开始觉得很简单,就只G代码,后来越来越发现缺乏工艺知识,金属切削、刀具、材料学、工装夹具、公差配合、三维建模、CAM,因为需要维护机床,做数控机床改造课题,发现要补电气控制、测控、液压、甚至最初的机械传动、力学-------。现在才明白大学开的那些课都是很有用的,感觉在从头上大学

网友:

英语方面是很重要吗?我现在也没学英语,但我觉得刀具和加工工艺规程还是很重要,编程的G代码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