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里面进水了---[求助]

楼主(2006-11-26):
我们单位的一个液压系统在工作时因为用于油液冷却的板式换热器被击穿了,从而导致大量的水进到油箱里和油混在了一起,18000升油不得不倒掉。请问如何才能把混在油液里的水分离出来,油可以正常使用?你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末办?听说现在市场上专门有一种设备用于油水分离的,不知这种设备使用效果如何,价格怎样?

网友:

油水分离器,还可以过滤杂质,很便宜,大约3000-8000元一台。

网友:

楼上说的对,基本上是可以的,我们这就用的,不过他的操作是比较复杂,注意事项挺多的

网友:

如果你不想买油水分离器,有个简单的方法,把它放到容器里加热到100度使水气化.

楼主:

4楼说的办法你实际用过没有,好象不行吧。因为有一次我们单位也有人曾这样做,两桶油大概加热了3个小时,结果最后油变得跟牛奶一样,不好用了。

网友:

见识了,好像就是油加热了就变了 ,好像钢的热处理一样

网友:

我厂煤气余压发电润滑站,在线用的就是专门为了脱水和过滤的脱水车,效果很好!还有一台闲置可惜帮不上忙,滤芯挺贵的,八只滤芯大概要6000左右

网友:

有滤油机,除水效果还行的 重庆一带多点。

网友:

水的密度大可采用沉淀分离,循环加热。

网友:

单纯进水可以通过沉淀放水或用专用设备除水,如果已经乳化,恐怕只有让回收厂回收了,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液压系统在工作时因为用于油液冷却的板式换热器被击穿了,从而导致大量的水进到油箱里和油混在了一起,...............

*********

肯定已经乳化了...

网友:

放久点,水就沉下去了。

网友:

如果你那里有加油机就可以了,一般我用的加油机上面的有油水分离装置

网友:

能不能加入生石灰吸水,完了后再把熟石灰过滤出来

网友:

典型的"地沟油".

网友:

只能采用滤油机或者换掉,没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了

网友:

液压油精密过滤设备

网友:

滤油机或者真空什么的慢慢玩吧

网友:

加热到100度没有用,想想锅里炒菜的100度的油里混有水会是什么样子。还是用油水分离器吧。

网友(2007-11-08):
油里进水千万别加热,因为这样油会乳化变成牛奶状了。

网友A:
进水后不要说加热了,工作了都会乳化,
我们的油乳化后是全部都卖给炼油厂提炼分离去了,我们是没自己搞过,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搞的,
引申一下,乳化后我们自已还可以搞定吗?
比如17楼提到分离装置只是一般的过虑器呢,还是可以分离带水的油,甚至是可以分离已经乳化的油

网友:
水的密度大可先沉淀分离,再用油水分离器.

网友:
用真空滤油机,效率高,油也不会变质,可联系当地的电力部门,他们都有真空滤油机(滤变压器油用)。

网友:
我们单位在重庆的一个厂买了一台,可以过滤杂质,同时加温可以把水分离出去,效果还可以,具体价格不太清楚,呵呵

网友:
乳化了就不知道有没效果了,没试过

网友:
继续关注
我还是关心乳化后还有办法没了

网友(2007-12-23):
可以用脱水机 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真空脱水机;另一重是聚结脱水机

网友:
4楼的方法有用到的,要不挺搅动.不过在工厂等生产企业似乎很少用到哦.这是偏方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不要说加热了,工作了都会乳化,
我们的油乳化后是全部都卖给炼油厂提炼分离去了,我们是没自己搞过,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搞的,
引申一下,乳化后我们自已还可以搞定吗?
比如17楼提到分离装置只是一般的过虑器 ...

应该没有办法,我也想知道.

网友:
如果进水太多,已经超过油的一半基本上就不能用了,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用油水分离机,效果挺不错的

网友:
我厂里出现油里进水一般是用烧红的铁板放进去除水。直到铁板没发出哧哧声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那种真空法除水的装置么?先把油水混合物加热到60度左右,再用真空泵减压,把水分离出来。

网友(2008-10-03):
你可以把油箱里的油都抽出来,先沉淀一段时间,等油和水自己分离一些后在用油水分离机分离,分离后化验一下在用

网友:
把液压油直接加热 水自然就就蒸发了  不过这种方法比较慢  直接油水分离机等机器都可以分离

网友:
先将系统停下,静置24~48小时,开启油箱底部排油阀,排到没有明显积水时,关闭排油阀,在加油口和排油阀之间加装一破乳化功能的真空滤油机进行连续循环过滤72h以上,应该可出去油箱中水分。

网友:
楼上讲的这方法不错,就这样做

网友:
加热不行 就冷却到零度。使水固体化,再吧油倒出即可

网友:

我也遇过这种清况,油水已经乳化,一大池油,要多少钱呐。干脆不理他继续使用,三个月后,水没有了,油恢复了原样。省了不少的钱。

网友:
网上有不少好的技术和方法,油料分析,各种过滤方法或再次利用。过去因成本高或作业程序繁复,难以推广,现在应是进入市场的最佳时机。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uid=174492#pid87497

网上看了关于“液压系统换油”的帖子,有感而发。不少人问:工程机械可是油老虎,现在液压油这么贵,换油之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净化,油水分离,过滤泵?
现在油贵了,情况不同了,原先一吨普通68#液压油2-3K,现在5-6K.换油应是最后一步,但换油不应是废弃用过的液压油,其方法各异,视计划内费用和现有技术各有不同。
例1:2000-4000小时全部更换,这2000-4000小时如何计算,进口车上都有工作小时显示,我们的机械只能估计,一年一换?
例2,现在天气炎热,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夏秋平时8小时,现在5-6小时,一年下来少了300-400小时。照本宣科一年一换就太浪费。

网友:
油水分离机我们厂,在乳化液上面使过,液压油上没使过。

网友:
我听说阿法拉伐的油水分离机不错,但是使用在润滑油上,液压油不知道咋样?

网友:
油水分离器..可以在线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那种真空式的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