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焊条抗拉强度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06-11-26):
请教焊条抗拉强度是如何计算的?

要承载50T的拉力如何选用焊条,材质是16MN和45钢焊。

(非专业人)

网友:

根据你说的材质,用J502或J507焊条就行了。注意接头形式不一样,焊接强度也不一样。尽可能采用强度高一点的接头形式,还有正确的焊接工艺。

网友(2009-10-27):
你把焊条命名规则搞懂自然就可以了.前2个数字*10表示可以多少兆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