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套珩磨技术---[请教]

楼主(2006-11-26):
汽缸套做为发动机的心脏,珩磨的好坏直接影响了缸套的质量,有关珩磨的问题是最难把关的,所以希望能在这里和大虾们讨论下砂条对网纹参数的影响(Rz、Rk、Rpk、Rvk、Mr1、Mr2)以及高低压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参数内在的关系.

网友:

问题不明确,不具体。

楼主:

谢谢老鹰,我已经对问题修改过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意见.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说明白的。不同的设计对网纹参数要求也不一样。我对珩磨比较熟悉,不过一时间不能回答你,待我确认一下资料再说。

楼主:

谢谢一刀木鱼,公司现在让我主抓网纹,可是我现在了解不是太深,所以希望能多了解点内在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能否联系,可以想你讨教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是:luotuo2046@yahoo.com.cn

网友:

欢迎骆驼多来这里讨论,关于珩磨我是外行,但找到点资料,
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坦克发动机缸套超声珩磨系统

 加工坦克发动机缸套的最后一道工序——珩磨工序的质量和精度要求较高,其中要求内孔尺寸精度IT6级,内孔圆度0.015mm,平行度0.03mm(由上道工序保证),表面粗糙度Ra0.05μm。采用传统珩磨工艺加工时,产品质量不稳定,难以达到精度要求。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研制了直径f150mm的超声珩磨系统样机,采用该样机珩磨的缸套试件可满足加工技术要求。

1 样机结构原理

本样机是根据兵总616厂的生产要求立项预研的。样机的超声珩磨系统结构见图1。系统由超声波发生器、频率计、超声珩磨装置等组成。超声珩磨装置由声振系统(换能器、变幅杆、工具声振系统)、珩磨头部、涨芯部、动力传递部、碳刷、浮动连接部、机壳部等组成,其工作原理是由超声波发生器将50Hz交流电转换为超声频的电振荡,由换能器将超声频的电振荡转换为超声频的机械振动。由于该机械振动振幅较小,仅为4μm左右,不能直接用于机械加工,因此需要通过变幅杆将振幅放大,并将振动传给声振子系统,由声振子系统带动其上的油石产生纵向振动,从而实现在普通珩磨基础上附加超声振动的超声振动珩磨加工。

1.声振系统 2.珩磨头部 3.涨芯部 4.动力传递部 5.碳刷 6.机壳 7.浮动连接部
图1 超声珩磨系统结构简图

2 参数的优选
通过珩磨试验,对样机的超声珩磨系统所用油石条参数和工艺参数进行优选。试验用缸套材料为38CrMnA,渗氮淬火硬度>80HRA,缸套尺寸为φ150×277mm。

1) 粗珩

对7种油石条进行了粗珩试验,油石条参数见表1。

表1 粗珩油石条参数
参数序号 磨料 粒度 结合剂 浓度(%)
R 150# Q 100
2 JR 120# Q 100
3 CBN 150# Q 100
BN 120# Q 100
5 CBN 120# 组合配方
BN 120# 组合配方
L+JR 120# 组合配方

优选油石条参数:参数序号2(国产油石条,JR、120#、Q、100%)的粗珩效果较好,优于其它参数,但油石条需采用烧结方式,工艺较复杂;参数序号7(进口油石条,TL+JR、120#、组合配方)为超软的大气孔油石条,珩磨效果尚可。

优选工艺参数:主运动速度v1=20m/min;往复运动速度v2=15m/min。

2) 精珩

分别选用6种油石条进行精珩试验,油石条参数见表2。

表2 精珩油石条参数
参数序号 磨料 粒度 结合剂 浓度(%)
1 JR W28 S 75
2 JR W20 S 75
3 JR W10 S 75
4 CBN W28 S 75
5 CBN W20 S 75
6 CBN W10 S 75

优选油石条参数:参数序号2(JR、W20、S、75%)加工性能最佳;参数序号5(CBN、W20、S、75%)也能达到Ra0.05μm以下的表面粗糙度值,但加工效率较低。

优选工艺参数:主运动速度v1=50m/min;往复运动速度v2=23m/min。

油石连接方式采用高性能胶粘剂粘接,方法简便快捷。

3 样机性能试验

将超声珩磨系统样机安装于M4215立式珩磨机上,经过约一年半时间的珩磨性能试验,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试验证明,样机运行稳定,工作可靠,使用方便,完全可以满足坦克发动机缸套珩磨的要求。可达到技术指标:尺寸公差稳定控制在0.025mm以内(IT6级即?150+0.025),表面粗糙度稳定控制在Ra0.05μm以下。

珩磨后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实际检测结果为:定位端(厚端)Ra=0.0213μm;距定位端100mm处Ra=0.021μm;薄壁端(薄端)Ra=0.0412μm。

原载:《工具技术》2000年第1期;

楼主:

一刀,怎么那么久没见你到论坛来,我还在等着向你请教东西呢.

网友:

对不起骆驼,这两星期给公司策划厂房搬迁。手上还在做两个机械项目设计。上网时间小了,资料也未找到。明天就去找,对不起!!
骆驼在哪里高就?

网友(2007-02-03):

Rz、Rk、Rpk、Rvk、Mr1、Mr2
我也在学习这些东西.
缸套网纹是关键 , 欧三的标准很快就成为市场的主流,已目前的加工方法和国内设备的精度很难向欧四进军.
骆驼如何看这问题,

楼主:

沉浮 网友你好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可以大批的生产欧三网纹,欧四的网纹我们已经在开发,我认为就我们国内的设备和技术来说,完全可以生产出欧四的网纹。有关DIN4776标准的有关参数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来互相学习,不知道沉浮 网友认为如何?
同时回答一刀木鱼 网友的问题,我在河南工作。

网友A(2007-04-23):

珩磨内孔的锥度问题怎么解决啊  我刚开始干没多久不太会  谁会了告诉我一声 我先谢谢了

网友(2007-06-03):

       我工作的车间主要是生产火车柴油机大功率缸套的,虽然汽车缸套有一定的差别但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也采用了现在比较先进的平台珩磨工艺,我们曾经生产过美国GE、卡特的缸套等都要求采用平台珩磨工艺,通过对他们图纸的比较我发现他们有关平台珩磨的参数是有区别的。一般在图纸技术要求上都有具体的说明,

3 z Y3 g: j8 Y9 V V& i) m

    在前面看到有人问锥孔问题怎么解决,锥孔主要靠调节珩磨头行程来见解,1。中间大两头小加大珩磨头行程,2、中间小两头大减小珩磨头行程,3、上大下小,降低珩磨头行程最高点,4、下大上小,升高珩磨头行程最底点。

网友:

楼上好,你们用的平顶珩磨的机床是哪一家的?

网友:

   我们车间因为刚开始采用平顶珩磨不是太长时间,所以不是采用的专用的平顶珩磨机,是以前的普通珩磨机,只是对珩磨头进行了改进,很多都是手动的.是大河机床厂的.不过我车间刚根据GE,卡特缸套的工艺要求刚从大大河机床厂定做了一台全自动平台珩磨机.采用气压夹具装夹缸套,自动完成金刚石油石及碳化硅油石的调换,已经调试合格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加工的各项参数更加稳定

网友:
顶尖加工,图纸核实[请教]

各位,我公司是冷轧行业的,现在有一台丘吉尔磨床,因为顶尖坏了无法磨支撑辊。
自己测绘了后图纸这块没法核实。请各位多帮忙,看看技术方面有什么要修改的。

网友:
Re: 顶尖加工,图纸核实[请教]

我用的是SOLIDWORKS,没有AUTOCAD,也就看不到图,但我想这个不是试制一下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两个帖子“缸孔珩磨技术”和问题请教“顶尖加工,图纸核实”混合到一起了。实际上,这两个话题是很不一样的。“缸孔珩磨技术”的讨论是很有价值的。建议本版管理员将其分开。

网友(2007-07-15):

缸套珩磨参数对内燃机的使用寿命至关重要,那些参数与珩磨条有关,有专门的检测工具在缸套上进行测量

网友:

请大家能否讲的细一点

网友:

有没有河北的或杨州的朋友细点讲一下

楼主(2007-10-14):
以前我们生产的缸套网纹参数都是Rz、Rpk、Rk、Rvk……,但最近我们一个客户要求这样的网纹,说真的这种网纹以前没见过,就目前我们的检测仪器(霍梅尔T8000)来说,无法直接检测出结果,不知道有谁知道什么样的仪器能直接检测出结果。
取样长度2.5mm,测量长度3*12.5mm
距上端20mm处连续检测三个评定长度
在三个评定长度内,剔除每一个评定长度内的Zi最大值,在剩余的12个取样长度内,至少有9个取样长度的Zi值在4~7μm
Tpa=5%为零线,Tpa=60%的切割深度线在零线下1.1~1.6μm之间
有谁见过这样的参数?Tpa代表什么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珩磨内孔的锥度问题怎么解决啊  我刚开始干没多久不太会  谁会了告诉我一声 我先谢谢了

12楼回答的基本正确:
1。中间大两头小加大珩磨头行程,2、中间小两头大减小珩磨头行程,3、上大下小,降低珩磨头行程最高点,4、下大上小,升高珩磨头行程最底点。
但我要做点补充:3、上大下小,降低珩磨头行程最高点,同时降低珩磨头行程最底点;4、下大上小,升高珩磨头行程最底点,同时升高珩磨头行程最高点,这样同时调整效果会更好点。
同时回复一剑瓢红:我们用的珩磨机有大河珩磨机逐渐都改为德国格林珩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们生产的缸套网纹参数都是Rz、Rpk、Rk、Rvk……,但最近我们一个客户要求这样的网纹,说真的这种网纹以前没见过,就目前我们的检测仪器()来说,无法直接检测出结果,不知道有谁知道什么样的仪器能 ...

哈哈,我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了,因为你提到霍梅尔T8000,我听他们说过这个东西卖给了你们,另外还卖给神龙一台。老乡,以后多联系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在线测量可以找我。

网友:
涨见识了。
不过有些资料还是可以从公开发表的资料里找到一些的,不过很多还是需要私下探讨探讨。

网友:
回复21楼:

Rk,Rvk, Rpk, Mr1, Mr2这些参数是基于材料支撑率曲线-Tp曲线来计算的。它们是使用Tp长度为40%的矩形窗进行分析。你的客户的要求相对更加简单,直接指定了Tp范围(60%-5%),也就是说你只要分析在60%-5%区间内的波形即可,不必象计算Rk,Rvk, Rpk, Mr1, Mr2一样在0-100%区间内取极限位置。设定5%为分析的起始点是作这类分析的一个惯例,剔除波形初始阶段的可能干扰。你的客户实际上分析的是Tp曲线在Y方向的长度-Htp.

测量时,测出波形,按照它的要求设定分析的区间,求出Htp,然后和它的要求比较来看是否合格即可。

网友(2008-07-07):
请问欧三DIN4776标准是多少,谢谢大家

大家好,请问DIN4776规定的欧三标准中rk,Rvk, Rpk, Mr1, Mr2是多少,我目前也在做,但是MR1死活不能解决,恳请大家的帮助和指教,我的邮箱是zhubijun@dfl.com.cn ,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啊,我正在学习那

网友:
仅依靠网纹的设计就能达到欧四的标准?
其实我觉得网纹对发动机的性能影响更大,对排放的贡献很有限。

网友:
本人做的标准

发个企业标准请高手予以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们生产的缸套网纹参数都是Rz、Rpk、Rk、Rvk……,但最近我们一个客户要求这样的网纹,说真的这种网纹以前没见过,就目前我们的检测仪器(霍梅尔T8000)来说,无法直接检测出结果,不知道有谁知道什么样的仪器能 ...

泰勒的粗糙度仪有这些参数。

网友C(2008-09-11):
怎么检测网纹?

楼主(2008-12-04):
引用 网友C:
怎么检测网纹?

使用粗糙度仪,主要有霍梅尔和泰勒两家。

网友:
斑竹把我的附件给删了吧,要给我惹祸了

网友(2009-01-11):
我一直讨厌粗糙度使用Rz、Rpk、Rk、Rvk。。。这些参数来评价,实际我们加强控制的是RZ,Rvk,Mr2其他两个超了就拉倒!

一直不理解上欧3以上的发动机上必须使用这个来评判?
就Tp曲线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一定要使用这个啊!正正解释起来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吧!

用个Ra来解释是多么easy啊,

网友:
不能光看RZ,

楼主(2009-07-19):
Ra和Rz都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粗糙度参数,但同一个Ra和Rz值却可能出现多种形状,他们不能很好的反应出加工的形状。因此才会引进Rpk、Rk、Rvk、Mr1和Mr2等参数、

网友(2010-12-12):
呵呵,看到很多朋友家里都用大河珩磨机,不知道这设备怎么样啊?各位老大你说一下吗?我们单位正准备进一台珩磨机不知道国内的哪家的比较不错。另外麻烦各位能发一些珩磨的加工工艺参数和珩磨机的工作原理资料到我邮箱吗?rcxf197510@1263.com。另外用三丰圆度仪能检测出平台网纹么?

网友(2012-03-04):
霍梅尔T8000对上述参数的检测绰绰有余,我单位买了3台T8000、7台T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