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耗油严重,排气管滴油---[求助]

楼主(2006-11-26):
我们现在阶段发现柴油内燃机耗油特别严重,另外部分在开车没多久排气管出现滴油现象,现在还没找到问题的根源,请各位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
Re: 求助:内燃机蚝油严重和排气管滴油的原因

是柴油还是机油?如果是柴油先检查哪个缸不工作,滴油柴油没燃烧掉,检查下喷油器雾化情况
是机油看看活塞环和气门导管,如果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先检查增压器

网友:

很奇怪,楼主的问题描述都不清楚。这些问题是你自己遇到的,还是抄来的?请把问题的具体情况说全面一些。

网友:

查一下气门油封有没损坏,柴油应该是不会这么明显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我的问题当然不是抄来的.我是生产汽缸套的,我们的一个客户(发动机生产厂家),他们的发动机在装车后发现了排气管滴机油,他们做了很多实验,把活塞,活塞环,喷油器,气门都换过,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怀疑我们缸套,可是象他们说的那样,车开一小时排气管就开始滴油,应该不是缸套上的毛病.即使缸套网纹很粗,也只能油耗大点,长时间运行才会滴油,不可能那么快就从排气管滴油,所以想请教大家,会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同意四楼的意见啊~~是不是密封有问题~~
好象摩托车上也老出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修过摩托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33321/ShowPost.aspx

楼主去看一下这个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把排气管拆下来,一目了然,看看从那个缸出来的,是都出还是某个缸,这样才好判断

让他们看看环是否装反或者环的结构有问题

网友:

打开检查汽缸检查下活塞环,估计活塞环断裂、间隙大、装反,或者钢套存在拉痕,或者汽缸严重磨损呈椭圆了。

网友:

把缸盖拆下来,如果是气门导管漏机油的话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助,9楼说的可能是应该是最大的,因为缸套在压入机体时可能会造成内孔椭圆.

网友:

是新装机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个人建议检查增压器
在进行上述实验的同时为什么不对增压器进行一下检查呢
很有可能是增压器窜油造成的

楼主:

是新装机,他们是发动机生产厂家,我们给他们提供缸套.谢谢风筝的建议,我会给他们建议做这方面的实验的,谢谢大家.

网友(2007-02-10):

这个问题后来查清楚了吗?

希望楼主把结果给我们说一下。

网友:

不知楼主观察过发动机的排气情况没有?如果排气管大量冒黑烟,且功率不足,故障是出在燃油供给系统,如循环供油量过大、油头卡死等;如果排气管大量冒蓝烟,问题肯定出在气缸密封上。

网友: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看没看过活塞?柴油机活塞销孔一般偏心0.3-0.7,铸造时内腔一般有偏心标记,会不会装反?燃烧室容积及气门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活塞环安装时应注意气环和油环方向.

网友:

是否正时问题,
燃烧不充分哦?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基本搞清楚了,15楼基本说的是正确的,是密封出了问题。在缸套压入机体时产生椭圆变形。

网友(2007-03-27):

希望楼主能把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说说啊 ,和大家分享分享,这样大家能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2007-04-26):

与缸套关系不会太大,增压器可能性较大,取下排气管如果
缸盖上各缸排气口上没有机油说明就是增压器的原因,如果有
机油,检查下是不是各缸都有机油,如果有有可能是从增压
器压气机到进气管内再到气缸没有完全燃烧。
(不过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

网友(2007-07-25):

请问楼主滴的是机油还是柴油呢?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时是假象.可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网友(2007-11-14):
检查增压器,应该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冒黑烟或蓝烟,应该是汽缸头部件上的问题,活塞环\汽缸套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8-01-15):
是增压器串机油了 请检查增压器就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2008-09-17):
车的功率怎么样,有没有劲,烟色怎么样?闻一闻味道如何,是柴油还是机油的味道,原因很多,得逐一排除

网友(2009-09-20):
楼主已经说了,是缸套装入缸体时变形所致。

网友:
缸套变形怎么会导致在排气管滴油呢?是密封不好导致燃油燃烧不充分?那样也会是积碳或者黑烟啊?请路过的大虾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排气管滴油,跟缸套没关系吧。 我看时涡轮那油管漏了。

网友:
可以检查是或否是气门油封损坏

网友(2009-10-20):
进来错了,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应该时涡轮增压器  轴的 油封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