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螺纹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6-11-26):
多头螺纹我知道分头和导程,但是不知道怎么加工.假如要车一个螺距是2的三头螺纹是把进给调到6还是2,车成怎样之后再分头,螺纹小径是按6个螺距来车还是按2 个螺距来车.(我没见过所以想问一下各为大侠)

网友:

1.螺距仅用于单头螺纹。在多头螺纹中应该叫导程。
2.导程应该为6。即主轴旋转1周刀具走6。

网友:

螺纹旋转一圈所移动的轴向距离叫导程(螺纹不管是单头还是多头),而螺距指的是第一个牙与第二个牙的轴向距离,如果螺纹是单头的,则螺距与导程相等。如果是多头的则导程是螺距的多少头的倍数。(如螺纹是3头的则导程是螺距的3倍)。所以车螺纹先看导程多大,再看头数就不会乱了。

网友:

按导程6调整挂轮和诺顿手柄,加工第二、三头时,刀架丝杆依次向前移动2就行了。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挂6..分头可用小刀架和倒换后边的齿轮解决了..

网友:

3楼是正解!

网友:

3楼的答案很正确,我又学了一课!

网友:

多头螺纹加工工序.例M50*3*/3多头螺纹.按铭牌上手柄调整至9螺距.车刀装好后,小拖板刻度调整至0位.粗车第一条. 笫二条轴向移动一个螺距3mm.以此类推.精车时以正面三条轴距车成统一.节距累积误差..然后车反面至中径尺寸.以此类推.(如要求高用百分表调整轴距.加工方法与普通螺纹一样.不同点螺旋升角增大(后角).三条螺纹中径尺寸统一.用外螺纹千分尺检验)

网友:

大家说的不错,用数控车车会方便一点,精度也好控制.普通车床烦琐.

楼主:

九楼说的好理解,谢谢九楼。我还想问一下九楼的师傅横向进刀要进多少呢也是按6mm的螺距进刀吗(小径车到多少)。我主要是没见过多头螺如果见过别人车过一次肯定能搞定。在次谢谢九楼的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的不错,用数控车车会方便一点,精度也好控制.普通车床烦琐
                                                                        你说也有道理,但是没有弄清工艺你怎么编趁程呢?数控也就是分头比较方便,但是关键的几个尺寸你还得弄懂撒。

网友:

回楼主.车螺纹之前要知道.公称直径D实际外圆尺寸是多少.一般减去螺距,例,M24*3.实际23.7mm.中径d2=d-0.6495p.是检查螺纹精度,也可换算成横向进给中拖板刻度0.6495*2*3=3.897切削深度,而实际进3.6左右.因刀尖.角度等误差.你只要按普通螺纹切削,导程内有三条螺旋线.

网友:

回楼主.车螺纹之前要知道.公称直径D实际外圆尺寸是多少.一般减去螺距,例,M24*3.实际23.7mm.中径d2=d-0.6495p.是检查螺纹精度,也可换算成横向进给中拖板刻度0.6495*2*3=3.897切削深度,而实际进3.6左右.因刀尖.角度等误差.你只要按普通螺纹3mm螺距切削可以了,导程内有三条螺旋线而己.

网友(2006-12-27):

          多头螺纹的加工
   螺纹的分类,除按断面形状划分外,还有按螺纹上螺旋槽的多少来分类。有一条螺旋槽的螺纹,是称为单头螺纹。有两条以上螺旋槽的螺纹,是称为多头螺纹。螺纹上相邻两螺旋槽之间的距离,称为螺距。沿螺旋槽旋转一周所前进的距离,称为导程。
导程与螺距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L = t × n
式中  L - 螺纹导程(mm),
      n - 螺纹头数,
      t - 螺纹螺距(mm)。
车削多头螺纹时,在走刀箱上应该用导程(mm)来按铭牌上规定,调整变换手柄位置。
车削多头螺纹的分头方法;
 车削多头螺纹时,解决螺纹分头方法有二种,在螺纹的导程上进行分头,称为导程分头法,另一种是在螺纹的圆周上进行分头,称为圆周分头法。
   (1) 在螺纹的导程上分头介绍二种方法。
        用小刀架上刻度盘的刻度来分头;
          即利用小刀架刻度掌握车刀移动距离,从而达到正确分度目的。当车好一个螺旋槽后,只要将小刀架依据刻度,移动一个螺距的距离,就可车削相邻的另一个螺旋槽。
        用百分表确定小刀架移动值来分头;
          即将百分表座固定在床鞍上,百分表测量杆测头顶在小刀架滑板端部,可根据百表上的读数确定小刀架的移动尺寸来进行分头。
   (2) 在螺纹的圆周上分头方法。
         介绍用调整车床上挂轮来分头
          当(Z1)上的轴和车床主轴的转速相同,而且主动齿轮(Z1)的齿数是工件螺纹头数的倍数时,车完一头螺纹,仃车后,就在主动齿轮(Z1)和中间齿轮(Z2)相啮合的位置上画记号1(Z1)、2(Z2),然后使主动齿轮(Z1)和中间齿轮(Z2)脱开,把主动齿轮(Z1)转过一定的齿数(双头螺纹转Z1/2,三头螺纹转Z1/3)后,再使它重新与中间齿轮(Z2)啮合,就可开始车其它几个头的螺纹。
        当主动齿轮(Z1)的齿数不是工件螺纹头数的倍数时, 车完一头螺纹,仃车后,就在丝杠齿轮(Z4)和中间齿轮(Z3)的啮合位置上画记号3(Z3)、4(Z4),然后使(Z4)和(Z3)脱开,把丝杠齿轮(Z4)转过一定的齿数[丝杠齿轮应转的齿数(Z4)=主动齿轮齿数(Z1)×中间齿轮齿数(Z3)/ 螺纹头数×中间齿轮齿数(Z2)],再使它重新与中间齿轮(Z3)啮合,就可开始车其它几个头螺纹。

楼主:

谢谢各为大侠,我现在弄懂了。谢谢!!!!

网友:

今天有张图纸,双头螺纹导程是6,牙距是3。操作工问我单头和双头螺纹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我回答说;这个螺纹直径没这么大螺距规格.用双头螺绞就可以解决了,还有是螺纹自锁性好(相当于细牙比粗牙自锁性好)
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合理?

网友B:

又想到了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螺纹直径有螺距6、3的规格,又如何解释双头和单头呢?
我会说;双头螺纹即有粗牙的导程(螺距)又有细牙的自锁性。

网友:

我以前见过喷吸钻钻头,与钻杆的联接螺纹就是多头(4头)矩形螺纹,它的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装卸钻头时的速度特别快。

网友:

11楼问的好,到底按多少的螺距进刀.
我想是要按2的螺距进,应该是!
要多大小径我也不清楚,楼主没说大径

网友(2007-05-29):

导程是螺纹的参数
螺距是工件的参数
单头螺纹工件,导程=螺距

网友:

请问多头螺纹一般用在什么地方?与单头螺纹相比有什么优劣?

网友:

17楼说的意思是多头螺纹自锁性好(相当于细牙比粗牙自锁性好) ,我认为认识上是错误的。对于单头螺纹,细牙比粗牙自锁性好的原因是因为细牙螺纹的导程(螺距)小,螺纹的升角小,将螺纹展开所成的三角形可以看出,相当在这个三角形的斜面上放有一重物,斜面倾斜的角度越小,重物就越不容易滑下来,对于多头螺纹,它的导程相当单头螺纹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相当承重的斜面的斜角比原来大了很多,重物当然是更容易溜下来。也就是说多头螺纹的自锁性是变差,甚至完全没有自锁性。

网友:

同意二楼和六楼的,
分头可以用小刀架,也可以用挂轮分头

网友:

在容积式水利机械中双头的可以增加容积空间

网友:

同意23楼的,多头螺纹应该自锁性能变差才是
只不过同样牙距的双头和单头螺纹,螺母转一圈在多头螺纹上走的轴向位移是单头的2倍

网友:

液压集成块CAD系统中三维孔道校核模块和图纸输出模块设计

我是南昌航空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现在我要用1.VBA对AUTOCAD进行二次开发;2.三维孔道校核要求能使用户直观了解孔道的交错、沟通情况。 图纸输出模块能够选择图幅大小、填充标题栏、技术要求等,输出的图纸符合国标要求。 3.至少绘制一张A1幅面的流程图。4.要求界面友好,中文交互式操作。

,问题是我在具体的编程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虽然我们素未门面,但也算有缘!希望有高人能给予帮助,万分感激!!

如有人能帮我解决了,我愿现金酬谢!

电邮:769087375@qq.com

电话:15979129018

网友:

分线有6种方法,根据精度不一可以采取不一样的
还有P和分度关系要算正确
不是理论上的,你理论会了不一定就对
不相信你车个3线的,顺序错一次,你就是废品
呵呵,里面的窍门多呢,理论还是和实践有差距的

网友:

我做过三个模数,四个头的蜗杆,当时是把小拖板丝杠和螺母自己改进成三个模数的,转一圈就可以效果很好,省时,效率也高

网友:

谢谢23楼黄包车对17楼的纠正,有道理,服了。

网友(2007-07-24):


网友(2008-04-15):
引用 网友B:
又想到了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螺纹直径有螺距6、3的规格,又如何解释双头和单头呢?
我会说;双头螺纹即有粗牙的导程(螺距)又有细牙的自锁性。

补充一下:
车牙深度按螺距计算,从传动效率上讲,多头的高。
车多头的方法还有:拨盘加夹头,2头的拨盘上有2根拨轴,三头的有三根拨轴,.。。。。。

网友:
学习了,多谢!以后知道如何车了

网友(2011-01-26):
回复 网友C:

三楼说的对。多头螺纹,如三个头螺距为2MM的则它的导程应为6mm。你加工的时候挂挡应放在螺距6的位置。加工中就按6MM螺距的螺距行走,按2mm螺距切削深度进行加工,加工至2mm螺距的技术要求8成的时候,移动小拖板2mm,然后如上加工,再移动2mm,仍然如上加工。刃磨刀具。按上述方法精车螺纹。三条螺旋线的进刀深度,切削角度必须保证一至。如此加工出来的一定是符合技术要求,满足使用要求的多头螺纹。

网友(2014-09-11):
M2的三头螺纹好加工吗?

网友:
各位大虾讲的很好,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2015-07-16):
多头螺纹的加工,除了用车以外,能不能用滚螺纹的方式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