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发蓝工件是合格还是废品?

楼主(2006-11-26):
怎么确定发蓝工件是合格还是废品,有没有具体的发蓝温度和时间(不同钢材的)。请教。

网友:

    将发蓝后的铁片浸在2%的硫酸铜溶液里,在室温下保持20s后取出,用水洗净表面,如果不出现红色接触点,即说明发蓝合格。
具体的发蓝温度和时间(不同钢材的)查查资料。

网友:


网友:

以前的帖子有的,多看帖,多上论坛,多发言---学海无涯

网友(2007-01-13):

我要多张点知识咯!谢谢

网友:

要张知识看手册啊 手册上什么都有的哦

网友:

坛子里高人不少啊,喜

网友(2010-12-01):
正在找这个啊   正好替我问了

网友:
自己真像井底之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