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直径符号变成正方形了!怎么办呀?

楼主(2006-11-27):
画AutoCAD图的时候,在没有用同舟工具箱的初始环境设置时,直径符号是对的,但当我用了同舟了的好个工具后,所有的直径符号都变成了正方形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画AutoCAD图的时候,在没有用同舟工具箱的初始环境设置时,直径符号是对的,但当我用了同舟的这个工具后,所有的直径符号都变成了正方形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这主要是你的文字样式与你的直径符号不匹配。

网友:

解决办法有两个。
一、你在标注样式管理器里,将文字样式改为txt.shx。
二、或者重新加直径符号,直径符号不要用(%%C)而直接在智能ABC里面的小键盘中找希腊字母里的直径符号就行了。

网友:

同意4楼
是你的标注样式里面的设置不匹配

楼主:

第一种方法那个文字样式改不过来:第二种方法顺利完成!谢谢!

网友:

在标注样式管理器里,将文字样式改为txt.shx

网友:

先要看一下标注样式名称,再把标注样式改为宋体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

更改标注的字体就行了

网友:

可以找"标注编辑"相关内容..

楼主:

现在都明白了,谢谢你们了!有空到四川成都来耍!我办招待!

网友:

把字体样式更改成ALT的那一种就行了
注意了,在下次做图前必须在这字样式里设置好了

网友:

晕,你大学里没学好CAD,悲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大学里没学好CAD,悲哀!

你学的如何呀/

网友:

在CAD是好像只有txt.shx为个字体才识别直符号

楼主:

我大学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坐飞机
出来工作了,才觉得坐了飞机很后悔!
但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学习,很努力的补了,所以给我加油哦!

楼主:

我目前的操作与16楼的说法一致

网友(2009-04-25):
我一般用4楼说的第二种办法解决,但用的是陈桥五笔,因它的汉英转换很方便,且软键盘调取也很快捷。

网友(2009-05-26):
多行文字是%%c
单行文字是%%129

网友(2009-07-12):
标注编辑"相关内容..

网友:
字体不匹配,文字样式改为宋体即可!!

网友(2009-10-07):
字体不对吧,改了看看

网友:
对!就是标住的文字样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