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玻璃和不锈钢粘接起来---[请教]

楼主(2006-11-27):
想把玻璃和不锈钢粘接起来。。。。要牢固稳定持久有一定的抗剪切力能力。。。请问要用什么粘结剂阿???谢谢

网友:

玻璃与不锈钢粘接要考虑两者的膨胀系数的差值要紧量一致,否则当温度变化时,强大的内应力就会使之破裂。如果用硬胶,粘界面越大越容易损坏。现在有许多这一类的胶,其中环氧树脂和丙烯酸树脂类都比较好。

楼主:

哦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问了下别人 如果考虑用软胶可以减缓其由应力而引起的破裂问题。。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软胶。。

网友:

使用Uv胶水,家具上,尤其是现代板家具上使用得很普遍,用专用的Uv灯1分钟就能干的

网友(2007-11-27):
好帖,我现在做的一个模型就是要用到UV胶粘贴密封,就是不知道选用什么型号什么样的UV灯比较合适啊,有做这个方面的吗?* ~7 h0 e. c1 s$ R$ L
联系联系交流下哦

网友:
我不能回帖

我不能回帖我不能回帖我不能回帖

网友: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硅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