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行业需要的设备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6-11-27):
电子产品如计算机、电视机、DVD.......

这些产品的厂家都需要哪些设备(流水线),其大概生产过程请描述一下。我知道外壳都是模具做的,IC是半导体设备....

请大侠们帮助详细介绍一下。有图示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

我这里有东风汽车公司

车身厂的驾驶室运转线

重型车厂的汽车装配线——流水线

但是不能给

网友:

这个题目太大了。

“电子产品如计算机、电视机、DVD.......”等主机的制造主要是装配、测试;主要有SMT系列设备,插件、焊锡设备,ICT测试,老练、综测等等设备。。。,国内很多工序都是人工在做。

8 j* ^0 d# u Q2 E0 J ^4 p

 可能需要专用设备更多的是上游的工厂---电子元器件行业,如半导体、被动元件等等。(像ARCO大侠是做电容器生产设备较多)

 本论坛从事此行业的人不是很多?

网友:

SMT自动贴片设备

网友:

目前基本是手工作业的,比如电脑键盘的胶垫放置,手机喇叭的点胶,贴防尘布,麦克风咪头组装等,只有部分工序是自动化的,有的目前还很难取代手工,普通喇叭插pin甚至都有的产品无法实现,上个月我厂一款喇叭插pin自己解决不了,找了5家自动化厂家,结果连一家能报出价来的都没有

网友:

对于电子厂的自动化问题,主要是品种较多,自动化的成本比较人工要高很多,而并非是不可实现,另外,有些是技术方案的可实现性对最终的才验证的,风险很大,多数公司不会冒这个风险.当然,自动化不是万能的.

网友:

电子厂女工那可是真多啊,
用工量大,
装配线上那很壮观啊,
你像那些线束扎线,补焊,都是小女孩的事。

网友:

楼主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电子行业有很多设备,半导体行业也有很多设备.当然在这些设备中的有些工序肯定需要传送带来传递工件.一两句讲不清楚. SMT 只是其中的一步.

网友(2007-03-26):

SMT部分:印刷机-SMT-回流炉-ICT-(邦定)
PCBA部分:插件-波峰焊(浸锡焊)-测试,其中辅助部分还有:剪脚机、成形机、剥线机、端子机等等
当然电烙铁、测试用的示波器、电源、电桥等等

网友:

呵呵,几支电铬铁几台常用测试仪表就能正常生产。生产的什么啊?分时电能表。这可是计量部门有严格要求的产品哦。

网友:

搞那个要的机器太多了,而且那些机器特别贵。我们这开发部买的两台HP的频谱仪就花了100多万美金,其他大大小小的测试仪就不计其数了。

网友:

老大说的设备好像在国内还没有有能力自主生产的,呵呵

我年前面试一家单位就是生产这种设备的,据那家老总说这种设备要求的精度很高,一般母机要比所生产的零件的精度高出10倍左右,电子芯片的精度大家都知道的,设备肯定要求更高。那家公司也只是从外国弄来图纸生产零件,组装还要拿到国外好像。呵呵

这么高精度的东西必需有充足的经济支撑和丰富的经验才行吧,个人的一点拙见,呵呵

网友(2007-04-28):

我来说一个教具体的,发光二极管的需求设备。
先说LAMP形的,
1.固焊机(固定发光晶体,焊接金线)
2.封胶机(将晶体,金线,封入胶体内,完成LAMP发光二极管的造型)
3.切浸(用冲床切脚,人工浸锡)
4.测试封装(根据发光等级,将二极管分类,同时将次品挑出,有自动化的测分机,根据分装需要,有的二极管要装带,有专门的装带机,有的套壳,多数套壳用人工,有自动化设备)
SMD形的,
1.固焊
2.模造
3.测试
4.封装
这些都有专门的自动化机械

网友:

叶飘零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往PCB板上自动插PIN的机械,不知道和你的需求差多远。

网友:

我之所见
1.贴片机
2.各类焊接机: 波峰焊接机,超声波焊接机,激光焊接机等
3.规模不同的流水线输送带。
4.各类辅助工装。
5.检测仪器设备。
6.各类转用设备。

网友(点评):
你的说的很完整了

网友:

我是做IC电镀设备的,这个里面用的设备很多,我去过很多芯片厂看过,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的,精度很高,造价也不菲,很多设备按国内的水平很难做出来,我们目前只能做点边缘化的设备,根本进不了核心的设备.

网友:

老鹰问的有些太大啊,笼统来说,电子类产品的零部件包括金属类和非金属类。金属类主要是外壳、各类芯片、插件、端子等,靠冲压成型,主要设备是各类冲床及附属设备,主要工装是模具;非金属类包括外壳、塑料封装件、非金属固定绝缘板等,靠注塑、压注成型,主要设备是注塑机、液压机及附属设备等,主要工装也是模具。此外就是各种检测设备、仪器及表面处理、组装所需设备等。非常复杂繁多。

楼主:

楼上大侠,你的诗词写得好,技术也不错。你文采那么好,换个昵称如何:)
有时间还请大侠写点业内心得体会什么的,很多人都经过,你的文采写出来就不一样罗:)

网友:

老鹰夸奖了,社区有何需要我当尽微薄之力!既然老鹰建议就将昵称改一下,“小马过河”,本身姓马,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2007-12-06):
回复 网友A:

die  bonder----wire   bonder
wafer   sawing   machine-----wafer  clearing   machine-------Mountrer;
smt   machine;
..........

网友:
叶飘零所说的手机喇叭是普通的纸喇叭还是压电陶瓷的?如果是后者,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我知道一样设备大家好像忘了,就是清洗设备.电路板元件焊接完毕,还要过清洗设备清洗干净并烘干.
见过的一些电子检测设备比较难做,不过一些贴片机之类的设备考虑生产还有可能.据我所知,95年的时候,买一个贴片机上的进口步进电机要5万元,简直太黑了.要不是改行了,我都考虑去生产步进电机了.

网友:
电子行业 这一领域 详细的分工 比机械还要多!

应该讲 多少类 原件 就有多少种生产设备 从基本的讲 PCB板的 生产和加工 就需要很多设备 并且 工艺很复杂。
接着是装在PCB上的元器件,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集成电路,集成电路里面又分为单一功能型和,多功能型,还分为可擦写存储器... ... ,还有电感类,光电类,这里可样讲,电子元件分为;保险类、阻、容、感、半导体、光电类;电子管(示波器、电脑显示器和电视机的显像管都是电子管)还有就是导线接插件 ,内部支架,外壳,标牌,以上这些是电子部分的粗分类,再详细分拿最简单的电阻来讲,电阻的用途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上产工艺就有不一样多了(金属膜、电阻丝、水泥保险电阻、金属膜可调电阻,电阻丝可调电阻,功率电阻... ...)
其他类也是如此繁多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如果您是组装电器,可以采购原件,请别人开发制造PCB,你只需把好质量,然后就是在手工生产线组装,要求的设备工具是绝缘可以滚动的工作台可长可短,依据你的场地和工序,电烙铁,焊锡,照明通风设备,示波器、扫频仪,万用表,吸锡器,热风枪,清洗液,如果你的产品量大生产时间长久,就自己开发一个专用与你产品的测试仪。
  产品做好了,你检测后还的进行老化,老化是在一定的温度下开机一定的时间进行检测,然一切技术参数合格后 才能装箱库存

网友:
他的生产线首要根据他的产品决定的,一般的电子厂的生产线就是:一个大的皮带有70-80宽的,转速是可调的,长度一般就是10M。两边就是座位了,可以是背靠背,也可能是面对面的,由产品和工序决定。工作台上端有工作工艺和照明设施,工具都是电批,和烙铁,广东一般的就是这样的,专业化的就不同了,一个专业生产灯泡的流水线要20-40W,我见过最先进的是号称亚洲第一的是中国邮政的广州邮件中心,全自动化,是西门子的杰作。忒牛的。

网友(2008-12-11):
呵呵,只是帮他们做些自动化的设备,或是改造,真的要说要用到些什么设备,那还得看具体厂家的具体需要

网友:
站长问的这个确实有点大,电子行业跨很多学科,有搞基础材料的,有搞元器件的,有搞整机组装的,有搞配套检测的,有搞电子用化学品的。不同的工厂所用的设备不一样,流程也相差很远。因此不太好回答。

网友(2009-05-07):
我以前就专门跑电子厂推销设备,自己也做,但一个行业所需要的设备零零碎碎的要好多,但我做的东西一定用得到http://jxsgtz.machine.com.cn/

网友:
去过多家电脑生产厂,他们的生产线也各不相同,基本上是这么几条生产线:
1。电子元件外购;严格自检。
2。自已做产品外观造型,注塑件和冲压件分别外发生产。
3。有些厂自已有电路板研发和生产线。(单层制做设备、分层压合设备、清洗烘干设备、切割设备等)
4。线路板检测
5。元件线脚剪设备。多条生产线;生产线检测辅助工装治具、相关检测仪器。
6。元件插装线(多条);生产线检测辅助工装治具、相关检测仪器。
7。过锡生产线(多条);(上锡设备、波峰焊锡炉等、微波检测设备等)生产线检测辅助工装治具、相关检测仪器。
8。其它插件组装线;生产线检测辅助工装治具、在线辅助组装小设备、相关检测仪器。
9。测试线;全检(各种检测仪器、示波、记录仪器等)。
10。包装线。
11。入仓。

网友:
电子行业用的设备很多,有单机和组合机。
单机:贴膜系列,压铆系列,CCD检测系列,点胶系列等
组合机主要的是流水线:SMT,组装.贴标.焊接.测试生产线等等。

网友:
怎么就把电路板暴光机和贴膜机给少了呢?
我以前的老板是韩国人,6年前他从韩国搞了套图纸,想做全自动的电路板暴光机,据说暴光的精度很高,线路是按微米计算的。也做了12台,全部是送到韩国去销售。我们没有销售权。我们的成本在10W左右,从韩国卖到中国要60W多,好黑啊。
现在不做了,图纸全在我这里,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

网友:
目前基本是手工作业的,比如电脑键盘的胶垫放置,手机喇叭的点胶,贴防尘布,麦克风咪头组装等,只有部分工序是自动化的,有的目前还很难取代手工,普通喇叭插pin甚至都有的产品无法实现,上个月我厂一款喇叭插pin自 ...
引用 网友B:

斑斑在哪个位置啊,下次有专机的话,叫我声啊,象咪头组装啊,等等,你所说的,好象都还可以做做的,咪头组装是已经做过的了,其实我们做非标的就是想方设法来取代人工作业的

网友:
我们所做的有编带包装系列,自动测试系列,自动组装系列,不得不说电子行业是个需求最大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的量比别的大,而也只有量大的东东才有可能去做专机的,所以说电子元件厂家所用的专机会多也很多的了。

网友(2009-07-21):
我是搞超声波塑焊机、点焊机的。我想也算得上属于电子设备啊吧。据我所知,電子、家電、交通器材、通訊器材、機電、玩具等行業都可以用得上。象SID卡、U盤、藍牙耳機等電子行业高精密产品以及鼠标等  。它的优点:不要添加任何粘接剂、填料或溶剂,也不消耗大量热源,具有操作简便、焊接速度快、焊接强度高、生产效率高等优点

网友:
不知道软性电路板是不是电子行业
需要的东西蛮多的人工的也多
钻孔机、清洗机、微蚀机、曝光机、电镀生产线《化金、镀金、沉铜镀铜.....》蚀刻机、层压机器
装配手工线、靶冲、冲裁成型、SMT焊接、点胶机、太多了
我 大概知道  的就这些

网友(2009-09-27):
电子设备挺广的,现在有些比较成熟的设备,这些在网上一搜就有一大堆,还有就是非标设备,是针对客户需求设计的。一般都能满足客户的需求。1

网友C(2010-01-17):
继电器生产就是这样的一现象,手工操作比较多。

网友:
电子行业的东西很多啊
我们都是做电子行业的
生产电源-DDS信号源-直流电源-实验箱等
可以来我们公司网站看看有什么产品啊
www.worldhonor.com.cn

欢迎大家光临!

网友(2010-04-24):
我看要根据电子厂家的需要,来制作一些非标设备,主要一点我认为还是在
节省人手提高效率这一块。我一直都和电子厂打交道,给他们提供自动化的设备
也知道一些情况(主要是韩国厂家)

网友(2013-03-24):
电子行业设备的诞生主要是降低人工成本,现在已经是电子组装厂的一种趋势了,电子行业设备不比汽车行业
汽车生产流水线大部分都是机械手,而想电子组装厂都是做小件,其单价比不上汽车行业,当然,用好一点的机械手作业也吃不消
我做也笔记本里面的散热模组,用到的非标设备也有好多额,像折弯机,缩软管机,点焊机,真空除气机,焊接机,点胶机,锁螺丝机等等

网友(2013-12-31):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生产就是这样的一现象,手工操作比较多。

继电器很多系列都已经自动化生产了,我做过很多条继电器生产流水线,自动线

网友(2014-02-12):
主要看一下SMT设备和PCBA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