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画的图莫名其妙丢了---[求助]

楼主(2006-11-27):
制图方面的前辈帮帮忙啊,我是机械设计新手,这段时间用AUTO CAD 画的图在今天下午莫名其妙的丢了,怎么缩放都是空白,插入块缩放半天才能看得见,在备份文件里也找不到。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1、文件是不是存盘了
2、选择全部缩放,是否能看到图
3、如果还不能看到图,选择全部缩放,按全部选择或ctrl+A看是否有编辑点,如果有,那可能是你插入的快与原图距离较远造成的。

网友:

zoom --a

网友:

你可以去window的temp文件夹中找找,应该可以找到临时存储的文件的,找到后将后缀改为dwg即可,记得将autocad的自动存盘时间改小点,savetime命令就是改时间的。

网友:

把备份功能打开,每次画的图存盘关掉后都会自动备份一份,备份图都存到画的图的文件夹中,即使画的图打不开了,把备份文件的扩展名bak改成dwg就可以打开这个备份文件了。和原来画的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