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V3.0中的齿轮设计---[请教]

楼主(2006-11-28):
各位朋友谁在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V3.0啊!我以前是用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的,里面齿轮篇里面只要输入两传动齿轮的模数,齿数,压力角等参数就可以算出两齿轮的传动的中心距等数据,请问V3.0有这样的吗,如果有怎么查?

网友:

有,在最上面的菜单栏里面有

网友:

今天刚下载完毕 没有安装!!共同进步!

楼主:

真的有,只是位置不一样,2楼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