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力喷射泵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6-11-28):
哪位老师请讲讲水力喷射泵的工作原理,最好有图片说明,谢谢!

网友(2007-11-02):
水喷射泵工作原理,具有一定压力的工作介质水,通过喷嘴向吸入室高速喷出,将水的压力能变为动能,形成高速射流;吸入室中的气体被高速射流强制携带与之混合,形成气液混合流,进入扩压器,从而使吸入室压力降低,形成真空,在扩压器的扩张段内,混合射流的动能转变为压力能,速度降低压力升高,气体被进一步压缩,与水一起排出泵外,在水箱中气水分离,气体释放入大气,水由水泵循环再利用,周而复始达到抽真空的目的。单级水喷射泵的喷嘴可以是由一个渐缩喷嘴构成的单喷嘴结构,也可以是在一个孔板上开设多个孔口的多喷嘴结构。
2.2    运转特性
  水喷射泵工作系统由水泵、水喷射泵、管路、阀门、水汽分离器及测试仪表等组成,常用系统有立式和卧式两种安装方式,图6所示的是一种立式安装方式。
  国产水喷射泵的抽气量在5~800 m3/h之间,单级泵的极限真空度可达3 000 Pa(23托)左右。图7所示的是上海沪冈真空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ZSWJ型水喷射泵抽气特性曲线,抽气量分别为50 m3/h、100 m3/h、110 m3/h、130 m3/h。
  为提高真空度,可采用汽水串联方式运行,如果采用一级水喷射泵与三级蒸汽喷射泵搭配,组成4级汽水串联喷射泵机组,极限压力可达到20 Pa(0.15 mmHg)。为防止被抽介质腐蚀真空泵,可选用防腐型喷射泵。离心水泵可用增强聚丙烯(RPP)、不锈钢、氟合金、玻璃钢制造;喷射泵可选用不锈钢、铸铁内滚为性聚乙烯(PE)或聚三氟氯乙烯钢衬陶瓷,喷嘴为聚四氟乙烯或陶瓷等。

网友:
你不懂就别瞎说

你做什么的哦,我的可以到300MP

网友:
上海沪冈真空设备有限公司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