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液压符号库中的黄线---[请教]

楼主(2006-11-28):
      液压符号库中,红色的符号没有问题,但是黄色的符号在以后的截图、打印中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观察黄色符号会发生偏差,因为有时候看不清。

网友:

CAD 中的液压符号库在那,怎么用啊,那位大侠能帮帮小弟

楼主:

液压库你已经找到了,黄线我最后画时都改成红线了

网友:

那个黄线应该是虚线,可以在图层中更改的,颜色和线型,线形比例合适后显示的应该是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