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从03版存为01版

楼主(2006-11-28):
请教各位大虾,现在我使用的solidworks是03版的,因客户用的是01版,需要转化,请问有办法直接另存为01版吗?

网友:

保存为IGS格式,或x_t格式,低版本可打开.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客户说打不开,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啊?请指点

网友:

存为IGS格式时文件名不能为中文,你保存完自己现打开试试,你能打开,对方也可打开,还有如果客户只要看外观,solidworks带的edrawings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我存的名字是字母\数字\.\有影响吗

楼主:

文件名改成中文以后自已还是能打开……

网友:

存为IGS格式后的文件无法再进行编辑了.不知怎么办?

网友(2006-12-31):

sw是内核是parasolid,保存时把parasolid版本设的低一点

网友:

真的?哈哈,我用的2006,同事用的2007,那以后就可以互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