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STM材料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28):
有哪位朋友知道ASTM A36 10GA/ASTM A53GRB,TYPE S SCH 40/ASTM A513/ASTM A120,CLASS 3000#/四种国内代用材料.

网友:

ASTM A36 10GA 碳素结构钢;
ASTM A53GRB,TYPE S SCH 40无镀层热浸的、镀锌的、焊接的及无缝钢管,40公斤级;
ASTM A513 电阻焊碳素钢与合金钢机械钢管;
ASTM A120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CLASS 3000 是指常温下可以承受3000磅级;
以上,还有什么问题请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