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轴的加工---[请教]

楼主(2006-11-28):
关于变速箱轴的加工怎么才能使其跳动较小?两端中心孔定位是不是欠缺一些!!?

网友:

研磨中心孔,死顶针,磨外圆。

网友:

没有比中心孔定位更可靠的啊,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楼主:

比如我们公司的生产的轴 就是用顶尖顶紧两端中心孔,之后卡盘卡爪卡紧左端,进行车加工右半部,之后换床,同样方法加工左半部!可是跳动满足不了主机厂的要求(0.03),而我们在0.02-0.04,问以下有没有更好的 办法使得跳动总是在0.03以内!???

网友:

整根轴两端做出中心孔,其他尺寸都作完,要求跳动的直径尺寸段上留出磨量0.2mm,整根轴再到磨床上去磨。可以使得跳动在0.03以内。

网友:

死顶针处要加润滑油,要不然顶针会磨焦,还有,死顶针与中心孔相对磨损,要不时调正死顶针深度。
车床夹头死顶针要车一下,不要直接用。

网友:

补充,也可用此法试试:整根轴两端做出中心孔,用顶尖顶紧两端中心孔,左端上鸡心卡头,卡盘卡爪卡左端拨动鸡心卡头,之后,同样方法加工左半部。

网友:

补充,也可用此法试试:整根轴两端做出中心孔,用顶尖顶紧两端中心孔,轴左端上鸡心卡头,卡盘卡爪拨动鸡心卡头,进行车加工右半部,之后,同样方法加工左半部。

网友:

是博世的,应当是大批量生产.六楼说的是对的,也许在这家公司不适用.
这个问题那关键是卡盘卡紧的时候改变了中心孔的定位准确.
增大顶尖夹紧的力度,尽量减少卡爪的夹紧力.注意保证足够的车削驱动力.适当减小车削余量.
同时检查顶尖的同心度以及机床的主轴跳动.
这个在调整上下点功夫.应当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或者象空瓶子所说,改用夹头驱动,而不是卡爪驱动.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补充一点,
在先车削的一段尽量加工短的长度.掉头后加工尽量长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l% ^% d' E! }" } 比如我们公司的生产的轴 就是用顶尖顶紧两端中心孔,之后卡盘卡爪卡紧左端,进行车加工右半部,之后换床,同样方法加工左半部!可是跳动满足不了主机厂的要求(0.03),而我们在0.02-0.04,问以下有没有更好的 办法使得跳动总是在0.03以内!???

你应该好好的去理解什么是6点定位原理.你们这样做是过定位.我建议你不要用卡爪夹紧就直接俩头顶紧用鸡心夹头夹在轴头拨动轴旋转.还有就是中心孔要打好一点最好是研摸一下.这样肯定没问题的,不过你的车床主轴不要跳动太大最好把轴承调紧一点.

网友:

补充一下,尾座用活顶尖就行,要求跳动小的地方留余量精车.

网友:

也可以在下料时下长一点,打一顶尖孔,两头一次成功,完成后切除多佘的部分,就是有点浪废材料.

网友:

车床三爪要正,加工方法要合理.你已经重复定位了.

网友:

呵呵

楼主:

谢谢了 我也是感觉有些过定位!

网友:

晕!你随便怎样半精车一下,磨磨就搞定的撒!

网友:

17楼的弟兄,磨不得花钱啊?

楼主:

用了鸡心卡头是不是会降低效率啊? 毕竟上工件不是那么方便吧!!

网友:

在精度有保证的金属切削机床上.采用鸡心夹.两头用死顶尖.工件两端打带护锥的中心并研磨后涂润滑脂.

网友(2007-01-23):

都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各位大虾们说的都很好。应该在轴两端中心孔的同心上和车床的主轴跳动上多做一些文章,好好检测一下。

网友:

主轴端顶尖要精车。鸡芯夹做两件,一个在用时,一个准备好。轮流使用。

网友:

我公司生产的变速箱轴轧齿位跳动要求在0.02以内,采用车加工批量生产基本上都能保证其要求.解决这个难题不是很难,先用中心孔双顶定位车一夹位保证其跳动在0.01以内.再以此夹位定位一夹一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试试吧,肯定行的!

网友:

变速箱的第二轴和中间轴的工艺过程:锻造-正火-粗车-铣端面打顶尖孔-半精车外圆及端面-精车外圆-制齿-热处理-磨外圆及端面各部-清洗-检验。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有道理,想跳动最小,还需要对机床检测的
然后选择是一夹一顶还是2顶,顶尖选择有讲究
要求苛刻的后顶尖必须是死的,中心控必须研磨,必须是采用ISO质控要求来安排检测,特别是首件检测

网友(2009-05-28):
从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0.03的,我的粗车的跳动就在0.05内,你可以把工艺过程更细致化,当然床子也是主要的,轴的中心空的同轴度不可能是完全消除的,就看加工余量了.
     我的端面铣有时候给我们搞的中心空的偏差在1-3mm,给粗车出了难题,还好有粗车加工余量,再精车了.
    我们厂就是做变速箱的.

网友:
关键是中心孔的精度,再是磨时主轴带动端固定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