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用过开目CAD?

楼主(2006-11-28):
有谁用过开目CAD?

/ G! q& \ j1 g

请教一下如何把照片JPG格式贴在开目CAD图纸上?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KMCAD的图纸保存为JPG的格式,再用编辑就可以啦
JPG格式的文件是不能直接在KMCAD上进行编辑的

楼主:

请教天才木子,KMCAD的图纸怎么能保存为JPG的格式,是我用的KMCAD版本低吗?谢谢

网友(2006-12-29):

KM转CAD图纸或拷屏

网友:

这段时间很忙

KMCAD转成JPG的格式要先把KMCAD的图纸保存为DXF等其它软件认可的格式,然后可以用其它的软件比如CAXA等打开,再保存为JPG的格式就可以啦

网友(2008-04-13):
你可以用编辑中的位图拷贝功能贴到画图板上存为JPG格式就行了.

网友(2008-06-14):
我没用过,不清楚,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