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连续冲床,在工作时(负荷较大)会速度变慢--[请教]

楼主(2006-11-28):
各位大虾,有问题请教。我们有台连续冲床,在工作时(负荷较大)会速度慢慢变慢,时间长了(离合器不打滑),会停机。这是不是与电机的人为机械特性有关?

网友:

楼主,点左上角的论坛,找到你要发布的板块,打开后,点左上角的发表新贴

网友:

电机机械特性变软,可能电机有断条现象。

楼主:

怎么处理呢?电机我不是很了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是飞轮能量不够因素:原因有皮带打滑、负荷超过机台设计能力又人为调整过冲床过载保护装置、电机速比控重新调整参数等。

楼主:

老黄牛师傅,谢谢指点。飞轮因素我们考虑过,这台冲床是我们新开发的。在出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增大了飞轮的转动惯量,情况好一些。但是,还是有问题。“电机速比控重新调整参数”指的是机床整个系统的减速比吗?如果只是电机,怎么调整?

网友:

如果你们的冲床动力马达为涡轮感应马达,只需调整速比控之相关参数;另是否可能你们选择的马达功率本身不够?又或是导轨间隙设计或调整不合理?

网友(2007-02-11):

连续冲床是甚么样子,我没见过。有没有图片啊 ?

网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的冲床,在工作时(负荷较大)会速度慢慢变慢,必定是能量不足造成的。而且会出现电机电流过大的现象,你可以测一下电机电流,肯定严重超过其额定电流。电机过热。
1、你可以计算一下被加工件所需的单次和连续行程功,是否与电机功率飞轮能量匹配。
2、仅加大飞轮惯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加电机功率,在冲压做功过程中,飞轮能量被消耗,转速下降,在非做功阶段,电机要给飞轮补充能量,使之能量完全恢复,即达到额定转速,才能连续工作下去。飞轮惯量与电机功率要匹配,大马拉小车虽然浪费,但绝对可行。小马拉大车绝对不行,必然是越走越慢,最后走不动。
3、选用YH系列高滑差电机最好,你可从有关手册上查到这种电机的独特特性。

网友:

一般是用久了,再加上楼主说的,应该是皮带打滑吧

楼主:

谢谢9楼。

网友(2008-12-04):
过载了,加在飞轮和马达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