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钢是什么材质?---[请教]

楼主(2006-11-28):
我们新进了一台14辊轧机,其工作辊用的是A8钢,谁知道这是什么材质的阿?

网友:

看错了吧?是A3钢吗。

网友:

其工作辊用的不可能是A3钢。

网友:

A8钢是根据淬火后的硬度来评定的钢,这跟沸腾A3钢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我在二楼回帖前查过,可没查到。
谢谢四楼,你能告诉我在哪里找到的?我也想去了解一下这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2007-01-01):

应该不会吧!A8我们通常指的是钨钢。工作辊通常用的材料是skd11或国内的cr12mov

网友(2009-03-16):
缙云县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A8钢14辊轧机专用辊
www.qminy.com.cn
A8钢是一种高合金冷作模具钢,多用于多辊轧机中间辊。其轧辊性能接近H12钢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A8钢
那都是过去苏联的叫法

网友:
谢谢,长见识了

网友:
A8钢是美国的一种钢号,在国内多用于刀具制作和森吉米尔轧辊的制作,具有较优的综合性能。但在中间辊的使用上,其韧性相比于H12轧辊,仍稍逊一筹。
欢迎访问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网站,上面有更多的介绍。
www.qminy.com.cn

网友(2009-04-15):
H12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