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AUTOCAD的图导入到UG4.0中?

楼主(2006-11-28):
求助:

怎么把AUTOCAD的图导入到UG4.0中?

 e

我试了说是文件名不能超过30个字符是什么原因?

网友:

UG不认中文路径和中文文件名

楼主: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没把CAD图放在我的文档里面。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导入后还是看不到CAD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能帮小弟我一下。谢谢

网友:

选择所有图层可见 并且把视图fit一下

网友:

单位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所有图层可见 并且把视图fit一下

同意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2009-05-03):
好久没用UG了 几本上都忘了 郁闷

网友:
我们都是先转成DXF文件,然后再导入UG,不过效果不是很好,如某段长度是1,在UG里面可能就是0.99999

网友:
UG能直接打开DWG格式的文件

网友(2010-06-29):
可以直接把CAD图粘贴到UG4.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