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变长1毫米左右---[如图,请教]

楼主(2006-11-28):
我们单位淬火如附件零件图,发现淬火后总是变长1毫米左右,令人头疼,最后只能把材料改成40Cr就不变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谁遇到过吗?

网友:

想请教几个问题? & ]) C3 H2 [% K7 ?1,当时为什么选用42CrMo,而现在又选40Cr呢?我想选材要从这几个方面;一,首先要保证使用要求: 二,要经济实惠: 三,采购方便,或本单位现有材料; 四,加工方便。 3 Y' \) q- p \; L) X5 p2,当时了解42CrMo特性吗?它对结构特性,热处理,机加加工艺等有何要求?* X" S4 w0 @7 Y1 d' ^7 a 3,发现淬火后总是变长1毫米左右,那为何零件淬火前不做短1mm? 3 j" K6 n. t1 P' ?( b! U/ o7 ~我是经常这样问自己的,多问几个为什么?会发现和找到问题的,才能不断改进和提高!!5 i7 I& l/ d/ w7 d' R! z" i9 d ' M$ ^3 d* o, y 对于零件经热处理后引起的尺寸变化,可参照我在本网站热处理专栏的帖子<热处理变形> # y) Z7 {5 N8 ~6 L " G% q3 P& i! U( u让我们共同提高!!

楼主:

使用的地方有很大的冲击载荷,我主要是做设计的从资料上查出:40Cr承受冲击载荷能力没有42CrMo好,所以选择了42CrMo,采用42CrMo加工的零件就这一个零件有变长现象,其他的变化不明显(其他件比较大),1毫米不是小数目,如果做短点让它伸长,伸长后可能回影响其他尺寸,所以没有那样做
6 s! m2 L/ X; [9 w你的那个热处理变形的帖子很好,谢谢了,就象你说的我们这里操作工就是凭经验给你干,出了问题就说是我们要求这样做的,或者说材料材质不好,看来热处理方面得规范一下了,要不干几年一点经验都积累不成

网友:

42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40Cr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 7 G ?3 J8 @- ?6 M一般来说,如果零件要求较高的塑性与韧性,用含碳量低于0.4%的调质钢;如果要求较高强度与硬度,则用含碳量高于0.4%的调质钢。 ( m7 u4 I; p! t# q r& L$ F* R调质钢中,主加元素是Mn、Si、Cr、Ni、B,主要是增大钢的淬透性。4 S! ?. i+ \0 K5 ~& [. B6 w# q 辅加元素是W、Mo、Ti、V等,起细化晶粒,提高回火抗力的作用。, J. z; F; l9 N3 f' v& t2 s7 G : q: U+ ^2 n8 [* m零件长了1mm, 如锻打、正火,粗加工,去应力退火,半精加工,调质。热处理后长度基本不变,当然没必要弄得这么复杂,只不过告诉有这样工艺安排。 , {4 F. s0 K9 ~' K; Q+ t+ U @ 2 C8 x# X; ?: ]' h# w- a至于热处理后尺寸变化一般很难事先估计到,<热处理变形>提供了分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