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对齿轮怎样才能把参数算出来?

楼主(2006-11-28):
给你一对齿轮怎样才能把参数算出来?要有什么条件才能算出?求教一下高手.

网友:

一个好一点的齿轮设计软件,要求你输入的数据都够你研究一阵子的。

网友:

对于用标准齿轮有中心距和减速比和模数就可以了

楼主:

是一个变位齿轮,知道变位齿轮的中心距,可以算得出吗?

网友:

模数,中心距 齿数,可以算出来!

网友:

按照手册一步步计算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说的具体一点,这里可都是专业人士啊,可以解决的.

网友:

数出齿数,测量齿顶圆,推出模数。

 M* ~

知道中心距的话,自己设计变位系数,小齿数齿轮注意别根切。不知道中心距时,根据齿顶圆直径反推变位系数。

网友:

先算出基节(N齿的公法线长度-(N-1)齿的公法线长度),再根据齿数,各直径算出所有参数

网友:

我可以的!!QQ39888562

网友:

拜托,把自己大学的机械力学拿出来翻翻。。。。。

网友:

我現在就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网友(2007-01-15):

建议你找一个专业的软件用用,他能有效地带你入门.

网友:

我也需要,我有一对圆弧齿锥齿轮,只有一把卡尺能量出参数,划出加工图吗

网友:

步骤:
1、目测画出草图,并标出尺寸;
2、数齿数z;
3、测量实际齿顶圆直径da'
偶数齿时:直接测出d顶(见下图a所示。)
奇数齿时:da'= d+2e(齿轮孔径+齿顶到孔壁的径向尺寸,见下图b所示。)
4、确定模数
按齿顶圆直径计算公式,初步计算m'=da'/(z+2),查表选取与m'最接近的标准模数。
5、计算轮齿各部分尺寸
根据标准模数和齿数,按公式计算出d,da,df,根据草图标注尺寸。
6、测量齿轮其它各部分尺寸。
7、绘制齿轮工作图。

网友:

第14楼的朋友是那儿的啊,真是一个高手啊.以后多向你学习哦,

网友(2007-04-11):

14楼的姐姐讲解够详细的,以后多教教,学习中。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里有齿轮计算程序的,我一般就用它粗算

网友:

买本齿轮手册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我看你也属于初学者行列,第2章和第10章应该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做齿轮的手头没两本资料是搞不定的,哈哈,新华书店都有卖的。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129467/ShowPost.aspx
本社区就有这个计算软件

网友:

其实齿轮测绘是比较讲究技巧和经验的,我们测绘一般将压力角或模数设置成标准或接近值,通过数值计算验证测量值,有时可能只是近似值,有时还要了解你测绘的齿轮是哪里制造的,如日本的齿轮通常都取标准值,比较好测,而韩国有时取得值你是想不到的,如有次看到国外原图模数为1.74154的,压力角17.23°。无论任何人可能都无法测准,但我们可以采取近似值,基节相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