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模数齿轮跟普通的齿轮计算方法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6-11-28):
小模数齿轮跟普通的齿轮计算方法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依据的公差标准不一样

网友:

请参考GB2363-90

网友(2007-02-07):

小模数不用算强度

网友:

加工方法上,基本采用全齿形切削,就是齿轮的齿顶圆也是在滚切中一次完成的 !

网友:

“齿轮手册”有专门一章小模数齿轮。

网友(2007-03-26):

已找到标准,谢谢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