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铣床和数控铣床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6-11-28):
我对PLC比较了解,但是对数控不是很清楚。我想问以下二者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另外,用PLC控制的铣床和数控铣床的区别,难道仅仅是数控的操作可以用操作人员编程完成吗?

网友:

楼主,我觉得用PLC做数控与独立的数控系统区别不是特别大,只是PLC要先去编写一套数控的框架,而独立的数控系统其内部已经把框架都做好了,只要运用就行了!

网友:

我同意黄大哥的意见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把一台PLC控制的铣床加上触摸屏,在触摸屏里把加工时需要改变的参数都设置好就可以当数控铣床用了,而且成本估计比数控的低,但为什摸没人这样作呢?是不是PLC控制精度达不到或其他什末原因呢?

网友:

回骆驼草:是的,把一台PLC控制的铣床加上触摸屏,在触摸屏里把加工时需要改变的参数都设置好就可以当数控铣床用了,但是一般的PLC的控制精度一般在12级左右,而精度较高的PLC(大概能达到16级)其费用很高,因此对于精度特别高的设备,一般不使用PLC!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黄一钫,我们离的很近,我也在江苏。以后有问题还要多请教。

网友:

呵呵,大家一起商量问题,没事的!

网友:

控制精度是根据什么来表现的,是类似定位的准确度吗

数控机床的控制精度比PLC控制的有多大提高,成本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控制精度是指设备加工的最小精度,好的数控机床大概能达到0.5丝,而PLC控制的机床能控制到1丝就非常难了!

网友:

插补算法的运算速度和精度的要求不同 决定的差别?

网友:

我认为精度不是主要的问题;虽然数控系统的插补算法更专业/运算速度更快(相对同等层时不一定)/更容易闭环控制,但真正超精的东西不见得是数控机床干出来的.
1 j! u W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PLC是开放的/广义的/通用的控制平台,数控系统是集成工程(包括机床)等实际控制对象的具体的/实际的/拥有许多专业技术(软硬件)内容的控制实体.

我浅显的认为LC控制的铣床和数控系统控制的铣床,都可称数控机床,只是控制本体的差异而已.

现代自控技术的发展,已经让咱们不太好区分这两个玩意了.

网友(2006-12-30):

谈一点拙见和大家商榷。
我同意在一定程度上“PLC可以实现NC的一些功能”,但有比较大的区别。大家知道,一台数控铣床,它分为机床侧和NC侧。机床侧是机床本身的机械液压部分,NC侧是机床的控制部分。机床的控制分为数字控制和顺序控制。数字控制主要控制刀具和工件的相对位置,即形成加工轮廓。顺序控制主要是机床的电器控制,如主轴转速、启停,刀具选择,液压回路的开启等等。顺序控制的部件为 PLC.它接收来自上层NC程序的指令,扫描和输入端口,逻辑运算后控制相关量。数字控制的核心是差补算法,包括:直线差补、圆弧差补、螺旋线差补、椭圆差补、抛物线差补、双曲线差补等等。通过软件和硬件的结合,NC系统实现这些差补算法。
目前个各大主流的PLC对差补运算的数字控制并不擅长,不论从控制软体还是控制对象上。当然,如果PLC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它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样的PLC就是数控系统了,没有“PLC和数控系统的区别”这个问题了。
实际上,之所以,PLC和数控系统都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应用领域有区别,各自有各自的专长。正是这种专长,才是其生命力所在。如果在目前技术格局下,让PLC和NC统一,那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合适的。

网友:

把一台PLC控制的铣床加上触摸屏,在触摸屏里把加工时需要改变的参数都设置好就可以当数控铣床用了

怎么说是不全面的
PLC+定位系统+触摸屏

专用的数控系统的成本比上述结构的成本贵不了多少(一般是在3倍之内),但专用的数控系统更为成熟且精度相对而言要高一点。

更重要的一点它是集成化后的东西,运用起来简单,维护起来也简单

你若用PLC+定位模块+触摸屏的话
你要做PLC的框架,你要在触摸屏里做定位模块出错及其它报警显示,而且你必须要有用定位模块的经验,不然光这一套系统就够你做半年的

:)

所以如果你要展示你的技术,你可以用这方案,如果你要讲实用,请用后者的方案。

网友:

非常赞同12楼的观点,我们在开发数控系统,以前用PMAC,现在用SIEMENS,其中的电气控制都是用PLC实现的,只是集成在其控制板中了

网友:

本人操作过0.001mm精度的铣床,而且在模具加工行业这个精度不算是最高档的.还有更高档的.PLC只是提供一个可以方便控制的先进平台,它是基础.所以说数控铣床也是属于PLC控制铣床,数控本质上就是通过数字来实现具体的物理量.数控需要计算机(广义计算机)来控制.而PLC的定义就是:工业计算机.

网友(2010-05-22):
新手路过,我顶一下。

网友(2010-08-15):
数控要有插补算法,不是加个触摸屏就是数控了!

网友:
12樓說的有道理
我知道的三菱PLC定位模塊最多兩軸插補,數控系統一般三軸以上的插補

网友(2013-11-02):
虽然此贴已经发了N年,但是N年之后,真是非常感谢,明白了,谢谢二位精彩的分析

网友:
个人认为这完全不是在一个平台上的概念问题,CNC系统首先不说精度方面的事,PLC在数控加工上属于CNC系统框架内的程序模块,属于扩展应用,如果让设备应用人员用VB脚本编程估计没人能用的了,

网友:
PLC与数控是两个概念

网友(2015-10-29):
PLC和数控系统的主要区别还在于:数控系统可以做到插补计算,是通过专业人士用专业的方法通过类似电脑的高度智能化的器件来高速自动的计算差补路径的。而PLC主要是人工来计算的,达不到要求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