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纤维材料上钻孔,极其磨损钻头---[请教]

楼主(2006-11-28):
各位大哥,小弟在这里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是要在 一种 碳纤维 为主的材料上钻孔

极其磨损钻头,不知道现在哪种钻头 对这种材料有很好的作用

希望各位指教 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楼主:

咋就没人帮帮小弟呢?
斑竹千万不要把这个帖子删除啊!
俺还要靠它吃饭呢!
希望各位走过路过的都进来侃侃
我现在下班了
明天希望看到一好的结果 谢谢啦
嘿嘿~~~~

网友:

对这个知道的不多,不过一般的镀钛镀钴的钻头不锈钢也能打啊,只要速度适合就好了
一定有好钻的话,用钨钢或硬质合金好了,不过太贵了,磨损了就不容易修了很麻烦啊!

网友:

楼主你好 用合金钻头不知道是否能行?个人建议。

网友:

楼主呀,提出问题最好能把情况尽可能的说详细一点才好。因为大家都没有到过现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比喻说你是钻多大的孔?孔有多深?现在是用的什么钻头?是用的什么设备?切削速度是多少?要知道直径1毫米的孔和100毫米的孔其条件是不一样的。顺便请教一下,我们使用的钓鱼杆是碳纤维材料吗?

网友:

建议楼主在没有合适的钻头以前,加工孔时给足切削液散热,对延长使用寿命会有用

网友:

碳纤维材料上钻孔是很废钻头,最好用合金钻头,夹角大一点,钻的时侯给点水,灰尘大有害身体.

网友:

用合金钻头
 我做过四氟+ 15%碳纤维的才料,由于割断刀原来用的是白钢做了50个东西就不行了
后来自己磨了把合金的做500个都不要磨下刀。
当然也和转速有关,不要太快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教导 呵呵

回去我试试合金的钻头

我们基本是有直径3-6的

是不是进口的比较好啊

哪个牌子更好呢???

网友:

硬质合金+涂层
应可以
能金刚石涂层最好

网友:

很少见到这样的学术论坛,偶尔见到也是缘分,在这我才发现我还有好多东西不懂

网友:

钻头有可换头子的那种,你可以试一下,刃带磨损了换掉头子就可以.

网友(2007-02-07):

非铁合金,选用PCD(聚晶金刚石)寿命最好

网友A(2013-11-27):
请问要打孔的材料,要求轻,强度高,碳纤维和铝合金哪个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要打孔的材料,要求轻,强度高,碳纤维和铝合金哪个好些?

钛合金最好,上面两个都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最好,上面两个都不咋的。

可是钛合金好贵呀

网友(2013-12-27):
对于这类新型材料的加工一般离不开金刚石系列!你的碳纤维中含硅吗!如果没有用合金钻头就行但耐磨性差!可用悍接金刚石钻头最好但价格贵!还有一种是又实用又便宜的类似玻璃钻的金刚砂钻头实用便宜给客户用过!

网友:
美国肯纳有专门加工碳纤维材料的刀具和钻头 价格估计不便宜 这种刀具要求切断能力比较好 不然在钻出的时候会导致材料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