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201不锈钢板

楼主(2006-11-29):
哪位大侠用过201不锈钢板,请比较304与201之间在抗腐蚀性及强度方面的差别,特别是担心201不锈钢的发纹装饰板在自然的室内外会生锈。

网友:

我在网上帮你找

网友:

1
 1Cr17Mn6Ni5N
201
 SUS201

2
0Cr19Ni9
304
 SUS304
304

Grade                C        Mn        Si        P        S        Cr        Mo        Ni        N
304        min.        -        -        -        -        -        18        -        8        -

        max.        0.08        2        0.75        0.045        0.03        20                10.5        0.1

 Corrosion Resistance
Excellent in a wide range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s and many corrosive media. Subject to pitting and crevice corrosion in warm chloride environments, and to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 above about 60°C. Considered resistant to potable water with up to about 200mg/L chlorides at ambient temperatures, reducing to about 150mg/L at 60°C.

楼主:

多谢

网友(2011-09-25):
热心人有的是

网友:
201不锈钢板是以前最开始美国生产的200型材料,其样子是仿造304不锈钢板而生产,目的是为了赚取高额利润,因为304不锈钢和201不锈钢的价差接近一倍,201不锈钢的主要元素是含碳,它的质地比较硬,镍含量很低,所以它容易生锈,而304不锈钢是以镍元素和氮元素为主,所以他的抗酸抗碱都比201的强很多,韧性也比201的好,同是也具有不错的硬度。至于如何选择就看你怎么决定!

网友:
好啊~~~~~~

加盟宽福连锁网店www.08ok.cn,创建自我商圈,QQ1697404576

网友(2017-02-22):
好一点的201在普通的使用场合耐腐蚀性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