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元件标注---[外行求教]

楼主(2006-11-29):
电器元件,

一个小圆柱,三条“腿”。圆柱长度方向被切了一刀。
上标注“2N 5551 Y537”
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直径大概5mm,高度5mm 。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顺便再问几个问题吧。电路板上以下符号,一般都代表什么意思? D,L,Q,A,Lg,TE,U。以上等等,这些符号后边都加“1,2,3,4。。。。”等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圆柱型的电器元件应该是三极管吧,如果能有贴图的话就能看的更清楚了;电路板上的符号我也记的不大清楚了,建议楼主去买一本电子元器件方面的书,或者电器识图方面的书,那些书里面对于这些的介绍是很详细的。

网友:

楼主:是NPN  小信号双级晶体管,T092封装,可惜我没有再具体的资料,抱歉!

楼主:
Re: Re:电器元件标注---[外行求教]

谢谢各位,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Re: Re:电器元件标注---[外行求教]

楼主,“2N 5551 Y537”具体我不清楚,这个要查电子元件资料手册。电路板上D表示二极管;L

表示电感;T一般表示三极管;LED一般表示发光二极管;R一般表示电阻;C一般表示电容;IC一般

表示集成电路;W一般表示电位器;FILTER一般表示滤波器;BY一般表示变压器;

网友:

传上来一部份常用的,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