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内螺纹深度有何简单方法?

楼主(2006-11-29):
求教:有什么好的比较简单的方法检测内螺纹的深度.要求检测的精度比较高!不知道那位高人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不久以前,我们曾讨论过一个类式的问题,但因对那个帖中楼主的意思没有理解,
结果,讨论偏离主题。

你先到那个帖中看一下,里面可能有你需要的答案。具体见下面的链接。

如需进一步讨论,请详细表述,最好配上示意图,以免走弯路。

syw   061129---16.37

//***************************************

如何做自动检测螺纹深度的设备?
http://bbs.cmiw.cn/forums/80485/ShowPost.aspx

楼主:

谢谢.我去看了,但是没有找到我需要的.
我的要求是:我公司现在在过TS,在认证的时候有个不合格项____对螺纹深度检测的方法和选择的量具不是准确有效的,现在我们要对不合格项进行纠正,所以就想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比较准确的检测螺纹的深度.

网友:

楼主网友好!

1?:这个螺纹是什么材质上的螺纹?

2?:这个螺纹是否洞穿?

3?:这个螺纹直径是多少?

4?:这个螺纹成品和废品有什么区别?

5?:……

syw  061129---18.13

网友:

螺纹深度在你的产品中是关键特性吗?
你是想解决TS中的不符合项还是产品确实需要精确检测螺纹深度?

网友:

可以做专用螺纹有效深度通止量规,具体资料在社区中的《量规手册》里有!

楼主:

谢谢各位.
回4楼:1、合金铝。ADC12;2、盲孔。3、M8*1.25。4、需要知道螺纹的深度具体数据。

楼主:

回5楼:非关键特性,但是也是需要具体的数据。

网友:

这个方法如何?

修磨螺纹通规, 保证是完整全牙, 无浅牙和过渡牙, 测量螺纹深度时将螺纹通规旋到底, 用深度卡尺测量螺纹止规的端面到工件表面的距离, 然后与螺纹通止规的总长相减, 所得的差值就是螺纹深度.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做一个“脉冲计数器”,引出黑色和线色两条检测表笔。

黑色表笔接“合金铝体”,红线表笔放到被测螺孔底部,

将红色表笔向上一划拉,有多少个螺纹,“脉冲计数器”就能计多少个数,

该数乘以螺距,就得到螺纹深度。

用单片机做,即可以得螺纹数,也可以换算成螺纹深度,并可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syw   061130---19.31

网友:

有专门的螺纹深度规,丹麦制造的,在北京有办事处,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接近4000元。具体地址你可以用baidu搜索到

网友:

楼主要的是具体数据,螺纹深度的检测造车兄已经说过了量具的制造方法.

有效螺纹长度的检测我所见到的一般都是使用规具,也就是说不能得到具体数据,其实按照标准也不需

要得到具体的数据.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端面齿

网友:

1.检测出螺纹规的长度。
2.工件固定在检具上,将螺纹规旋入螺纹孔内,使用高度尺测量工件基准面到螺纹规端面的距离。
3.计算出螺纹深度。

网友:

同意15楼的说法,不过精度不是太高

网友(2007-10-17):
15楼的精度虽然不太高,也比前面提到的丹麦货精度高,只是操作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如果螺紋是端面開始的話,把牙規的兩頭磨平,保證好平行度,在端面清零,把牙規擰入后再測量高度,根據牙規的高度就可以算出了,這方法我用過

网友:
1楼的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公司有专门检测内螺纹的量仪,能方便快速的得出螺纹的中径、大径、小径的值,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欢迎您的来电咨询,我们公司在北京电话13269533044,贺先生

网友:
如果是在加工中需要控制螺纹深度的话,可以找螺纹工量具公司做螺纹深度量规,非常简便

网友:
看需检验零件数量多少,不过多的话也就是抽检吧,最原始的就是拿个螺丝拧进去!

网友:
丹麦Leitch公司的提供这种带深度的螺纹规测量。
价格大约在4000-6000RMB
在北京有办事处,你可以联系一下

我看楼主的需求,楼主应该是发动机厂的吧?

网友:
我做的可没有那么贵,一半都不止

网友(2011-09-17):
"Mercenary world" war zone full of 4, Blue Harbour Group officials today again on 25 million new clothes, so that players no longer line up.
Professional computer game alien activity taking

In addition, the "mercenary world" operations team also opened a daily lottery, pioneer spree, "alien computer" lucky draw and the mercenary team leveling game four major activities, huge prizes, including the "alien" computer iPad2, iPod Touch4, blue card in Hong Kong and other in-kind prizes and games to use up to 15 days in the time of the best mounts and various game props.
hotk gold
iris gold
legend of edda gold
requiem lant
rom gold
buy rom gold
2011 issue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masterpiece

"Mercenary world" is the blue line in Hong Kong four years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to build a large-scale 3D epic fantasy war gaming.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game of fantasy literature for the mountains - the same name novel "mercenary world", the game is to restore the depth of the novel based on a view of the world"s migration and recast, in the MMORPG model adds a lot of "Game-In -Game "of the innovative gameplay. Free game for second revolution in the economic system, truly a game of C2C mode, the player and reduce the pay gap between non-paid players, to ensur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Professional player gaming community exchanges abroad gamers community, gathered many U.S. clothing, hanbok, served on the service station and other overseas gamers to discuss where the foreign game, while free agent resources and IP VPN proxy free resources to non-Chinese players boundaries of the exchanges.

Currently "mercenary world" game 86 countries have signed, cross-regional distribution in 15 languages??, players across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Hong Kong, China, Taiwan and other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