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设计---[请教]

楼主(2006-11-29):
想设计个离合器 ,换向用 ,传递转距200N*M , 用个拨叉可与两边齿轮分别啮合 用以换向  。但难的是留下的安装空间很小 , 轴向安装空间长70mm, 想请教用什么样的离合器 ?谢谢大家 一定赐教

网友:

是否相当于变速箱主轴的正反转?
1,内外啮合齿轮,2,牙嵌式离合器,3,摩擦片

楼主:

对 锥行摩擦离合应该可以 关键是安装空间小 提供摩擦面正压力的弹簧和摩擦片接触面积受限制

牙嵌和内外齿轮由于我要频繁换向 估计容易冲齿  好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可采用天津机床电器生产的一体双向电磁离合器。

网友(点评):
什么是电磁离合器啊???

网友:

电机正反转

网友:

参考C6140车床主轴摩檫离合器

网友(点评):
什么是摩擦离合器啊??、

网友(2012-03-31):
是否相当于变速箱主轴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