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Y280-40-Ⅸ型减速机基本参数---[求助]

楼主(2006-11-29):
哪位老师有ZSY280-40-Ⅸ,速比为40的减速机输入齿轮轴的图纸或此齿轮轴齿型的基本参数,此齿轴共有20个齿外圆为70.十分感谢!

网友:

上网找啊,,很多的,你还要别的方面的资料的话,我这有蜗轮减速机的资料,

网友:

生产厂家不同,同速比结构也不一样,最好提供厂家,才好帮你找。

网友:

我有QQ39888562

网友(2007-03-11):

JB/T的标准齿轮箱,速比都是固定的,只要有生产ZSY齿轮箱的厂家都有参数。

网友:

我们公司有西安重机所的ZSY全系列图纸
明天可以帮你去看下

网友(2007-05-06):

不同厂家也不一定一样的,我公司以前就曾因为;加工等原因对如螺旋角等进行过统一整改

楼主:

我很久没有来了,不知您帮我看了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