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模数齿轮参数

楼主(2006-11-29):
5模数齿轮参数

网友:

先下了啊,过几天我好好学习一下齿轮。你市做什么的

网友:

变位量是什么概念?是不是模数乘以变位系数?

网友:

齿条刀具分度线与齿轮轮坯分度圆之间的距离xm称为径向变位量,其中m为模数,x称为径向变位系数(简称变位系数),当把刀具由齿轮轮坯中心移远时,称为正变位,x为正值,加工出来的齿轮称为正变位齿轮,反之则称为负变位.

网友:

谢谢楼上详细的答复。
如果是这样,那么楼主附件里的变位量似乎有点问题。

网友:

楼主的变位量不等应属于不等变位齿轮传动

网友:

请楼上的按楼主的变位量算一下,看看其他数据是否符合。

网友:

阿松你好,我仔细算了一下楼言设计的基本参数,没有发现计算上的错误,这是实际设计与理论计算还不是很一样.我也让我的朋友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