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6-11-29):
请教,8模数渗碳齿轮精车前单边留渗碳层厚度怎么确定? 如何计算

网友:
Re: 齿轮热处理请教

根据图纸渗碳层深度定。

网友:

这主要得看你的齿轮结构形状(主要考虑热处理变形情况影响)以及后工序的留磨量了,不能一概而定的.

网友:

1.8模数渗碳齿轮,有效渗碳深度大于1.8--2.2mm之间,精车前单边留渗碳层厚度4mm.

2.根据有效渗碳深度+磨齿留量+工厂热处理变形量+其它因素

楼主:

谢谢 啦